[其他] 电脑椅万向轮坏了一个,没相同的备件,不花钱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了!

楼主(2024-01-08):
用了20多年的电脑椅,突然挂了一个万向轮
塑料轴承破了

拆掉轮子后,这样看破的地方比较明显

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把万向轮撬出来

是用卡环固定的,结构类似活塞+话塞环

金属脚架孔里也没其他结构

这玩意是承力的,恐怕没有可靠修复的办法,只能换新

翻出以前撸的万向轮,一种是插塑料腿的花齿轴,另一种是螺纹
和坏的这个都一样

花齿轴大了点,插不进孔。螺纹那个直径小了,没法装

开始想磨小花齿轴,后来为方便,干脆拆轴换轴
坏的那个死活撬不下来,只能锯开塑料部分

轴内侧是这样的,靠前圆滑面过盈挤进塑料孔里

靠近孔底部的塑料圈卡住轴上的凹槽,达到止退的目的
除非轴把塑料圈刮掉,否则轴很难退出来

为拆出这轴,搞了一地

要把新万向轮上的花齿轴拆掉,用这种办法,撬了几个,才碰到一个好拆的

两轴尺寸差异不大,旧的略长

但加上差异大的轴承座——新的孔浅了点,轴突出比原来的高不少

原来好的万向轮,缝隙为2~3mm

新的装上去,大概有10mm了

电脑椅立起来后,有点不平,影响倒不是太大,反正至少还有2个轮子接触地面的
先将就着,得空干脆它们全换了

网友A:
用了20年,质量不错

网友B:
一个万向轮还有这么多的知识点,涨见识了。

网友:
质量不错,涨见识了。

网友:
元首赶紧换一组新的滑轮吧,应该不贵

网友:
去拚夕夕上搞一个吧,也不贵。

网友:
楼主是能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20年,质量不错

嗯嗯,这种金属脚的椅子质量很好,椅面完整,扶手包胶都没明显老化,升降、摇动功能正常,底面还有铁板防爆菊,所以搬家也带过来了

网友:
宝宝上多的是

网友:
拼兮兮上10元不到一套还包邮。。。

网友:
现在新的座椅功能更多,大神换个新座椅拉动消费吧

网友:
这是得全换,否则受力的几个旧轮子很快就会坏掉.

网友:
用了20年,够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万向轮还有这么多的知识点,涨见识了。

其实就是个一次性的,最好还是换

网友:
轮子容易坏但拆又费劲

网友:
直接换更好的

网友:
呵呵,就是这种轮子,式样规格,差差不多,但是各家又动小心思不想让其它家代用他家的,又给设小的不一样恶心别人

网友:
质量不错一次性的

网友:
看样子像爆蛋椅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