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大众鼓风机驱动电路(自动电阻,J126控制单元)拆解

楼主(2024-01-05):
大众鼓风机不转,拆下来检查。风机无问题,测量上面集成的驱动电路,也叫风机自动电阻或J126控制单元,也没问题。回装试机成功,修了个寂寞。

该模块位于鼓风机后盖上,与风机固定一起,通常与风机一起出售。

原理:

一路12V输入供电,一路风速控制信号线,一路风机状态信号返回线,一路输出供风机运转。风速控制线就是一方波信号,由脉宽调节驱动管的输出电流,使其按驾驶员或自动温度感应传感器要求,进行风速调整。风机状态信号线用于监视风机工作状态,防止风机故障后空调系统继续制冷衍生出次生故障。

道理很简单,但实际电路复杂。测试中发现,除了驱动功能外,还具有完好的过流保护功能。风机短路后,瞬间停止驱动输出。检测到的过流电流大约四、五安,持续时间零点几秒,之后电流降为零。

做工也是无与伦比,能在一些细节上处处见到德国人的设计用心。说实话,这东西想让它坏都不容易,集成在风机上大部分被废弃了。

扒翻了网上很多资料,没有见到具体电路图,大部分只是讲个大概。不知有没有懂行的坛友提供一下资料,便于日后再次故障时对其鉴定。

网友A:
博世代工的,产地匈牙利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代工的,产地匈牙利

有提供这个板子电路图的吗?

网友:
开关式的调速模块,发热小,但是比线性调速模块价格贵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提供这个板子电路图的吗?

你想要自己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自己造啊?

坏了进行芯片级维修~
扔了可惜~

网友:
一下子博世,一下电装,德国鬼子又和日本鬼子合作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坏了进行芯片级维修~
扔了可惜~

要是单片机坏了,就只能扔了

电路图靠你自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单片机坏了,就只能扔了

电路图靠你自己跑了

多层电路板不好跑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博世代工的,产地匈牙利

看铭牌是有5个供应商的物料,博世只是一家,还有电装和法雷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铭牌是有5个供应商的物料,博世只是一家,还有电装和法雷奥等

明白人

网友D:
看来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接触不良?

不是,应该是体内粘连~

网友:
好东西。德国 日本造

网友E:
德国人的严谨令人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国人的严谨令人敬佩

我们应该也能做到,谁去做呢?都是挣快钱且利益最大化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功率部分坏的多

网友:
估计是接口氧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