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维修一台康尔家电热水壶

楼主(2024-01-05):
乙方施工人员从网上买的一台康尔家电热水壶,工程完毕后,被公司工程部的人员使用,后来上水出现故障,被扔给了设备部门,设备部门修好后自用,结果一次突然停电后,再也开不起来了,通电无任何反应,从此被闲置。我宿舍里的美的电水壶盖子掉了,刚好缺一台,就拿来尝试维修一下。

拆机很简单,就三四颗螺丝。拆开后,量了一下发现电源部分损坏,本来不打算投资修理了,上淘宝查了一下,同样型号的电水壶竟然卖118元,决定把它修好。即使修不好,跟卖家买块板28元。顺着电路找了一下,发现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损坏(电路板上的D10),电源芯片12A(IC1)损坏。淘宝购买装上后成功启动,又购买了免开盖防尘漏斗、上水管,投入使用。

网友:
又省几百块

网友:
有省了一张毛爷爷!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厉害啊,可以排查到具体哪个元器件损坏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什么问题?换了什么零件?

网友:
恭喜修复,又节省了一张毛爷爷。

网友:
壶盖上的加水孔很有创意啊

网友:
家里也有同样子的,也是捡人家闲置的,很好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成功修复,这电热水壶挺好的值得修复。

网友A:
关键的坏件没有照呀!

网友:
省了上百元,不错。

网友B:
外接个电源也可以

网友:
比普通壶免去了打水的过程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不错,将闲置的修好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坏件没有照呀!

坏件就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SR2200,一个电源芯片VIPER12A。再就是买了防尘进水口和软管。总投资12.4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个电源也可以

这个也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