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强拆一台“音频”播放器

楼主(2024-01-05):
姑娘15岁了 也很喜欢听歌 蹭走了我不少耳机 但我的播放器从来都不碰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不 自己偷偷网购了台播放器 现在小姑娘的心思真是难猜 既然心思难猜 但机器好拆啊 强拆吧

很有ipod的风格 简约而不简单 图案还是定制款

山寨风格扑面而来

数据线

附送的水果同款耳机

放大看 这毛刺 够刺激

附送的TF卡 是GB而不是MB 够诚意

隐隐的蛋疼

简单一测试 我勒个去你大爷的

怪不得里面的歌曲就给拷贝进2.7G呢 他妈的多一点就装不下了 看来还不是简单的扩容 而是用4G的坏卡 屏蔽了1G的坏道而扩容来的 真够胆

外壳没有螺丝固定 也不用胶水 就是简单的几个卡扣扣上的 轻松就扣开了 很友好

一个硕大的芯片 查不出资料 应该就是读卡 解码 耳机放大 应该还是单声道的

稳压的吧 毕竟这货还带充电

SS14

比TF卡大一倍的电池 无标高端货

背面几个锅仔片 上下曲 高低音量 播放

缺了个放大芯片 这货还有外放版本

仔细看 果不其然 所有声道被连在一起 必然是单声道的玩意儿

你爹随便的一个播放器都比你买的要高级的多 为啥非要另辟个性呢?

网友:
这个屏能动不

网友:
似乎以前JNC贴牌引进多款产品,之前的180TC经典的铁三角造型,飞利浦芯片,原配森海mx系列耳塞,当年还可以,现在换代到了索尼播放器

网友:
因为这个“屏幕”,原本可以外壳做的更佳紧凑的没做小。。。。还增加了成本。。。

网友:
孩子喜欢,就给她搞个好点的播放器和耳机,让她听了之后从此走上发烧的不归路。
你那个艾利和再配个好耳机给她听听,她买的那些听久了会伤耳朵的。
话说强拆成这样,孩子跟你哭没有?

网友:
年轻人,那见过艾利和那里知道MP3年代的飞芯............

年轻人,看不上你这个外观.......还不能充电........

网友:
你闺女可能只是看中了卡通图片

网友: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吃灰的魅族E3

网友:
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女孩子的心思你别猜

网友:
我还有一个这个在吃灰呢

网友:
老父亲的东西再好,丫头看不上没关系。就怕将来老父亲的建议更好,丫头偏就是喜欢黄毛。老父亲的心操得碎碎的呀。。。

网友:
现在的孩子就是喜欢这些怪怪的日式卡通,我就没觉得有什么好,算不算文化入侵

网友:
可能孩子就喜欢这样的造型吧。

网友:
哎,远不如老式手机好用

网友:
你用她买的这个外壳,把内脏给换了。。造一个更好的给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电池应该是串二极管直冲的。

网友:
第一眼看卡通是屏幕呢

网友:
那张图是贴上去的?

网友:
看到这个外表,想起来了以前比较常见的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