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某颗粒骗人广告机,内带一个神奇的TF卡

楼主(2024-01-05):
现在骗子打广告,舍得下本,精准投递。前两天去我爸那儿,看见桌子上一个小蓝盒子,仔细瞧瞧是个广告机。什么膏药的。说是前几天寄过来的。还带着着一本宣传册子。我爸爸前几年脑子动过手术,思维有些不好,一些卖假货的不知道怎么弄到他手机号,时不时推销手表,茶叶,药品,理财等东西。我爸爸也不好分辨真假,稀里糊涂就吧手机号地址告诉人家了。还好,没到动不动就打钱的地步。这些人真是可恶啊!我每次去都把他手机看一下,外地陌生号码直接拉黑,微信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拉黑举报。还是拦不住。愁人。

把这个广告机先拆了看看。

正面

背面。广告我不打码,宣扬其事迹。有种来告我。

上边,有个方形按钮,

边上很有意思,卡扣连接的,一个螺丝卸下来,很好拆。

另一头直接塑料合页。

后边是电池盒,三节五号电池。

拆开看看,结构很简单。

一个小喇叭,塑料边的,成本应该很低,

纸皮的,按说高音应该不错。

主控板小小的。

上边带一个小按键,一个TF卡槽,还有一个很神奇的TF卡形状的东西,还是硬封的。

背面,打磨过的芯片,有个应该是耳机插孔,没焊接。开关加音量电位器。

芯片集成了功放吧,没见有单独的功放。

神奇的TF卡,插到读卡器上电脑不能识别,上边TL128A估计是个储存芯片,得焊下来上编程器才能读吧。试着用正常TF卡插到机子上,毫无动静。
这玩意只能播放其中的固定音频,广告词。按按钮能换一首歌,唱完了回到之前广告。看来也就能当个广告机用了。或者找个别的板子子,焊上飞线当小播放器用。有点费劲。

唉,不知道这些人骗老人的钱心里怎么安生。杀人放火金腰带啊。

补充内容 (2024-1-12 14:47):
把内存卡里的东西搞出来了,还是不能编辑使用,帖子放109楼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31592

网友:
如果丝印是我想象中的意思的话,这芯片就能有16MB容量,格式化一下可用空间能有14MB!

网友:
25系列通过SPI总线直读

网友:
这个TF卡确实有意思,按理说是TF卡格式,电脑应该能读取,有没试下插一个拷贝MP3的TF卡进去能不能放

网友:
可恶的骗子啊

网友:
这是升级款的了,我拆到过一台,里面是25Q128,这个就是个SPI flash,你上CH341A之类的编程器,就能读了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连TF卡都用芯片的了,厉害啊

网友:
第一次见,开眼 了

网友:
好歹也配了个正经的喇叭,而我拆开的一个里面竟然是玩具喇叭,4欧姆的线圈套了个透明塑料振膜外加一个生锈了的磁钢。这玩意如果能播放正常的TF卡还是可以的

网友:
见识了, 这种广告机.

网友:
现在这玩意都玩定制的了,厉害。

网友:
至少赚了一个喇叭!

网友:
现在音频播放器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啊,8脚的128m闪存,666

网友:
这个确实太狠了。让你拆了也不能用。妥妥的奸商啊。哈哈哈哈

网友:
喇叭和外壳可以用。插卡估计只是借用TF接口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这种“TF卡”

网友:
全是骗老年人的,精准投送。缺大德了

网友:
这玩意还是绑定的?不能读其他的tf卡

网友:
换个手机号
手机设置拦截所有陌生人

网友:
看你描述我就猜到了八角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