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0年的手档福克斯汽车一启动,转速由1千多眼见着就蹿到5.6千转...

楼主(2024-01-05):
10年的手档福克斯,3万7千公里,去年10月换的机油。这车开的很少,前几天启动时,发动机转速由1壬多转,眼见着就蹿到5,6千转(并没有踩油门),害怕继续往上升,只好关钥匙。

又试了两次,都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A:
先清洗下发动机节气门。

网友:
不踩油门狂哄油,不应该啊,先易后难,看节气门是不是卡住了。或者电子油门传感器短路等···

网友:
电瓶该换了吧,狂转充电呢

网友:
地垫压着油门踏板了

网友B:
10年的到现在3w多公里真是少,转速升高  先看看油门踏板有没有卡住,再清洗节气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洗下发动机节气门。

我也怀疑节气门卡住了,两个月前换油时还好好的呢,咋就突然不正常了?
电瓶已经拆回家充电。反正车也不等着用,到天气暖和了再检查吧。提前咨询一下,到时好有个检查方向,集思广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的到现在3w多公里真是少,转速升高  先看看油门踏板有没有卡住,再清洗节气门看看 ...

谢谢各位的提示。
到时先从节气门查起,还有个进气传感器,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C:
我之前也碰到类似问题,重点检查一下怠速电机和节气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碰到类似问题,重点检查一下怠速电机和节气门

这车就没有怠速马达.....

楼主(2024-05-06):
引用 网友A:
先清洗下发动机节气门。

天气转暖了,该整整车了,拆下节气门,看着挺干净的。拆都拆了,怎么也得洗一下吧。
清洗干净节气门装回去,点火着车(之前还做了一下初始化,不知有用否),发动机一切正常。
在小区里转了两圈,感觉没啥问题,原以为这回要拖车进修理厂,结果没事了,罩上车衣,继续放着。

网友:
可能是进气歧管后的废气管有大破口或废气管掉落,启动后大量空气由废气管处进入发动机导致高转数。

网友:
车都是这样放坏的,天天开的车反而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已经是电子节气门,油门踏板深度会直接控制节气门开度,节气门开度直接控制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进气流量传感器给ECP反馈空气流量大小以调整喷油量,前氧和后氧依据废气中的氧含量反馈给ECU微调喷油量。一启动转速异常攀升,可能是油门踏板、节气门(节气门后进气歧管破损漏气也会导致相同故障)、进气流量传感器故障

网友:
听着感觉像是节气门的电子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发动机节气门卡了。发动机节气门卡了。发动机节气门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