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快充电源重获“新生” 换个方式继续为我“打工”

楼主(2024-01-05):
施耐德的kA7500(TL494)芯片电源改可调(30V5A)

这个帖子的起因是上面改的这个可调电源发现个问题,就是辅助电源功率不够(12V300mA),按理说应该够的,表头50mA左右,改完正常运行也没问题,直接短路大电流也没事,但是昨天测试个3W小灯泡时,会灭屏,辅助电源打嗝然后再恢复。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可能辅助电源虚标,也没测直接换一个就好。

就是这个小灯泡4.8V700mA,按理说短路都没事,带它辅助电源居然会保护。

移花接木,逆拆PD18W充电器(MK2766+FM9918+XPD318方案)
打算换的辅助电源,就是这个18WPD充电板。当时移花接木了两个后,也是索然无味,剩下的都扔那吃灰了,就让它继续发挥余热,为我打工吧。
买时不到1元一个,倒是不贵,下面有人评价说可以诱骗出12给路由器什么用很有性价比,其实这个不怎么现实,因为PD诱骗要用芯片,自己买芯片做诱骗器也要比电源本身贵了,得不偿失。但是可以从根本解决问题。

上面这张图,是这个电源电路的一部分(全部图纸“移花接木”那个帖里有),紫色方框部分就是协议小板的部分(有的电源协议部分并不全在小板上,大板上也可能有部分元件或者全部在大板上)。
其实这种电源是通过协议芯片与手机(用电设备)通信,然后协议芯片通过光耦反馈来控制PWM芯片来输出5-12V电压来适配快充的。就是说去掉协议小板,然后给光耦一个反馈他就能输出一个固定电压了。(5-12V)

例如这样,给光耦串联个限流电阻再串联个稳压管,(以前很多手机充电器用的这种反馈手机充电头改6v挪作他用)输出电压是稳压值加上光耦的压降。(光耦压降大概1V)

拆下协议板,清理下胶。

按照原理图焊接元件。

串灯测试得到13V电压。

拆下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对比,体积仅大了一圈,功率却大了好几倍。(12V1.5A同步整流)额13V 了电流可能会降点吧。

接下来就是去服役了。安装、绝缘、固定后测试可调电源正常了。
这样得到的12V 电源和用5V直接改的(不改变压器)那种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电源还在它的设计参数内工作,因为这个电源本来就是12V的。那种的改的太多会不稳定。

好了主线任务结束,接下来是支线任务。

第二天,又想玩玩这个PD电源。找到一个居然是坏的,故障现象,插U表显示0V闪一下就灭,那就看看修一下再玩。

拆下协议板测试光耦12脚短路。

光耦拆下测试确定光耦坏。拆光耦要拆变压器......

修好这样玩一下,把稳压管换两个发光二极管试试(串一LED个压降太低,PWM芯片电压太低会不工作,要是也给它一个辅助供电应该也能工作了)

两个LED串联压降4.7V,大概得到5.7V电压。

有输出了,LED还可以当指示灯可以稳压管串LED微调电压了。

再来,TL431反馈才能更好得到所需电压。(上图仅测试用)
这贴都这么多链接了,那就不差再多一个了。我也来个2.8元美耐特小电磨改调速(另一种办法)

安装测试,低于4V会出现辅助供电不足,再高也没测试,因为PWM芯片电压太高也不行(没测)还有次级电容16V的也没换,怕飞上天

测试视频

好了玩完了,扔那继续吃灰,以后有需要再改固定电压就好。

THE  END

网友A:
拆下来的小板子改到其他电源上用

网友B:
这小电源都让你玩出花来了,次级16V电容没换,是不是应该贴个标签注明一下,别以后哪天再拿出来用,不小心,BOOM!

修东西最烦的就是抠胶了,尤其是抠电源的胶,对擅长并热爱抠胶的同学表示敬意

网友:
好手藝!改成自己想要的。

网友:
我对这种电源,只想不改动给494供电,只想把电压和电流可调给搞定了。

网友C:
玩得透彻,以前我做的电子负载里面就是用坏了协议小板的18W充电器改的,这类充电器去掉协议板,基本就是个标准的次级光耦反馈的开关电源。

网友D:
榨干电源啊

网友:
把这东西玩的透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的小板子改到其他电源上用

理论上可以,但是pwm芯片电压不一定在工作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电源都让你玩出花来了,次级16V电容没换,是不是应该贴个标签注明一下,别以后哪天再拿出来用,不小心 ...

没事下次拿出来就重新弄了,那个胶类似704的软胶,大块扣下去,用硬毛刷子刷就刷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得透彻,以前我做的电子负载里面就是用坏了协议小板的18W充电器改的,这类充电器去掉协议板,基本就是个 ...

现在好的也可以拆了,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榨干电源啊

这个挪到更需要它的地方

网友:
这个玩的好呀!

网友E:
楼主你好

1元PD板,老五家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1元PD板,老五家卖的吗?

这个是闲鱼鹌鹑家的9.9元10多个,还包邮

网友:
不错不错,发挥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闲鱼鹌鹑家的9.9元10多个,还包邮

搜鹌鹑出来太多了,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鹌鹑出来太多了,能分享一下吗?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你往下翻翻吧,好久以前买的了,另外都看好了买。现在都挺坑的。。。

网友:
这小板快充电源板看着不错。

网友:
好东西,对于我这样的老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