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马宝买的饰雅便宜五位插排,这种便宜以后还是不要占了

楼主(2024-01-05):
卧室床头一直缺个接充电器小夜灯的插排,考虑到功率不大,就从马宝上撸了个最便宜的,到手先拆为敬

最普通的蓝白造型,五位分控,带1.8m线

仔细看一下,开关按钮都装反了,这也能出厂?

背面还真贴着合格证,还装模做样搞了个3C标,仔细看看所有的螺丝都是十字的,能过3C才叫见鬼

插排背面的印字,标称10A 2500W,这数据傻子才信

打开接线盖,哦豁,没地线

拆下来再看,地线是空的,塑料线皮里面根本就没有线芯

零火线看着还蛮粗的,线头压了端子,感觉不太妙啊

剪掉端子,真相大白了,铜包铝线,你看这白茬,也就是薄薄镀了一层铜的事

继续往下拆,直接大掀盖。
不得不说比想象的好点,一体铜排,双面触点,至少比前几天某童鞋拆的插座好那么一点。另外真是高科技了,整个插排全螺丝压接,一个焊点都没有

仔细看螺丝底下还是嵌了螺母,不是直接拧在塑料柱上,至少能保证压接处接触良好

接线端子和螺丝毫无疑问是铁的

挑了个不碍事的地方刮了刮铜排,至少这个不是铜包铝

上卡尺量下铜排厚度,这能有0.2mm?

铜排宽度,撑死也就2.7mm
2.7mm*0.2mm,折算下来也就0.5mm2,小电流用用还凑合,大电流还是算了,以后这种便宜不沾为妙

网友:
山寨别买了

网友:
真的是连洋垃圾的质量都不如

网友A:
挺不错了,居然一体铜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了,居然一体铜条

是的,这是唯一吸引人购买的亮点。

网友: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换个铜线插头,这样心理就能舒服些,用在小功率上还行。

网友:
0.2mm,薄如蝉翼

网友:
做工可以一体铜排就是截面小了点,价格便宜能用在小功率电器上。

网友:
跟我买的一样,这种插排地线设计的不合理,居然空架在火线和零线上面,万一后盖上的塑料柱顶不住,就短路了,我觉得隐患挺大的,我都贴了些胶布。

网友:
不要使用大功率设备还是可以的

网友:
基本上价格决定质量

网友:
年初淘宝买了个不带线的五位排插10来块钱,自己接线给台式电脑用,非常不错。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换线,小功率使用。

网友B:
有多便宜?

楼主占到便宜了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个排插地线是铝条,红包买的两三毛钱。商家指定亏本,小负荷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便宜?

楼主占到便宜了吗

3元2个还包邮。

网友:
插个小电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