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赋值,百思不得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1-05):
在VBA中运行这一段语句:
               tmp1 = 0
               tmp2 = 0
               tmp3 = 0
               tmp4 = 0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1 = 1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2 = 2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3 = 3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4 = 4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设想输出会是
               0,0,0,0
               1,0,0,0
               1,2,0,0
               1,2,3,0
               1,2,3,4
没想到实际输出是

               0,0,0,0
               1,0,0,0
               1,2,2,0
               1,3,3,0
               1,3,3,4

根据结果看是tmp2是tmp3这两个变量是同步变化的,实在是想不通,大家测试下其它环境下有没有这种现象,分析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跟变量延迟还是什么的有关系,貌似有这么个设置

网友A:
你的设想是错的,再仔细看下代码

网友B:
测试一:
https://c.runoob.com/compile/5648/ 输入代码:
Module Module1
    Sub Main()
        Console.WriteLine("Hello World!")
                Dim tmp1,tmp2,tmp3,tmp4 AS Integer
                tmp1 = 0
                tmp2 = 0
                tmp3 = 0
                tmp4 = 0
                Console.WriteLine(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1 = 1
                Console.WriteLine(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2 = 2
                Console.WriteLine(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3 = 3
                Console.WriteLine(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4 = 4
                Console.WriteLine(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End Sub
End Module

输出结果:
Hello World!
0,0,0,0
1,0,0,0
1,2,0,0
1,2,3,0
1,2,3,4
符合预期。
测试二:
在本地电脑中打开Excel(版本2311)启用 开发工具,新建工作簿,在代码编辑窗口输入代码:
Sub 宏2()
    Dim tmp1, tmp2, tmp3, tmp4 As Integer
    tmp1 = 0
    tmp2 = 0
    tmp3 = 0
    tmp4 = 0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1 = 1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2 = 2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3 = 3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4 = 4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End Sub

输出结果:
0,0,0,0
1,0,0,0
1,2,0,0
1,2,3,0
1,2,3,4
符合预期。

测试三:
在WIN10虚拟机中,运行VB,新建EXE,添加按键,编辑单击事件,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tmp1, tmp2, tmp3, tmp4 As Integer
    tmp1 = 0
    tmp2 = 0
    tmp3 = 0
    tmp4 = 0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1 = 1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2 = 2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3 = 3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4 = 4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End Sub

输出结果:

0,0,0,0
1,0,0,0
1,2,0,0
1,2,3,0
1,2,3,4

符合预期。
无法复现你的输出。
建议更换编辑环境。

网友:
0,0,0,0
1,0,0,0
1,2,0,0
1,2,3,0
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想是错的,再仔细看下代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楼下测试代码结果是符合预期的,但是我运行就是不行,如果把tmp3改成ccc结果就符合预期了,所以才说百思不得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
在 https://c.runoob.com/compile/5648/ 输入代码:
输出结果:

我用的是wps表格,这个情况出现过好几次了,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改变量名,本来整齐的名字在调完程序就乱了

网友B:
在WIN10虚拟机中,安装WPS2019 专业版 版本号:11.8.2.10912-Release,新建表格,添加宏,代码如下:
Sub Macro1()
    Dim tmp1, tmp2, tmp3, tmp4 As Integer
    tmp1 = 0
    tmp2 = 0
    tmp3 = 0
    tmp4 = 0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1 = 1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2 = 2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3 = 3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tmp4 = 4
    Debug.Print tmp1 & "," & tmp2 & "," & tmp3 & "," & tmp4 & ""
End Sub

输出结果:
0,0,0,0
1,0,0,0
1,2,0,0
1,2,3,0
1,2,3,4

符合预期。
建议卸载重装,或更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N10虚拟机中,安装WPS2019 专业版 版本号:11.8.2.10912-Release,新建表格,添加宏,代码如下:
输出 ...

这个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我看看把这部分单独剥离出来会不会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我看看把这部分单独剥离出来会不会也是这样

有没有不符合预期的截图,我始终不太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不符合预期的截图,我始终不太相信

我觉得也是有截图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