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低成本弄个小型点焊机

楼主(2024-01-05):
一开始是买了个手电钻,裸机,想着自己组电池会更好,而且现在电池也便宜。然后均价4元左右买了5颗亿纬的25e 18650锂电池,以及10元买了个电池保护板套件。然后想着以前用电烙铁焊接过几次电池都挺牢固的,这次组装电池也用电烙铁试试,然后发现基本焊接不怎么牢固,哪怕焊接好了手电钻工作一会他就松掉,没办法只能都拆了。

因为没有点焊机,拿着电池去各种维修店问,什么手机维修店、电脑维修店、电动车维修店以及家电维修店都问了,都没有,部分人员也不懂这是啥。没辙,电池和套件都退不了,只能想着自己点焊了。网上DIY点焊机的主要就是用超级电容或者用变压器来制作,闲置变压器又没有而且也感觉危险,就打算试试电容。
然后网上发现一种能比较低成本组装的方法,就是用2.7v 500F的法拉电容即可,马云家或拼夕夕上也都有卖,而且评价里也很多成功的。看了大部分的评论,买了两个,让动力续航更持久。
然后就是给电容充电,这两个电容串联后耐压值达到5.4v,刚好可直接用USB接口充电。充电时间大概需要几分钟,然后赶紧小试了下,能焊接0.12mm的镍片,电池套件自带的镍片焊接不了,可能太厚了吧,于是只能用新的镍片来接了。

因为就只有两个电容串联,容量有限,每焊接一两次就得等几分钟充电,忙活了一晚上才把五个电池焊接好。测试电压啥的也没问题,摸着也牢固,就是不懂是否真牢固。

持续焊接时电容也只是温热,然后焊针还是细了,2.5平方的线都没2mm粗,平常是很硬,但一点焊发热一用力就得弯曲,笔头受热也变形了。建议要制作还是得买个粗点的铜棒或者更大平方的线。

测试焊接两个镍片时点焊效果不错,黏贴得很牢,但焊接到电池时得打折些,可能功率还是不够,或者线材没接好损耗太大。
这种简单低成本的小型点焊机只适合偶尔焊接几个电池的,而且也没控制板,使用过程得小心,做好各种防护。不建议大家模仿哈。
以上总花费:两个电容12元,废弃笔壳两个,铜线两段,电线一根,铜管两个,胶布或热缩管。工具主要就电烙铁,剥线钳啥的。

网友:
这焊点.....电池容易漏液啊

网友:
焊点发黑,有点厉害,还使用了人工智能时间继电器

网友:
人工控制时间?也不怕出事故!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感觉这个可以,就是手速要快。

网友:
人工智能时间继电器,很好

网友:
效果不好。时间长了啊

网友:
怎样判断充电完成?

网友:
没有控制板

直接短路靠手,楼主牛X啊

网友:
楼主劝你还是烙铁焊接算了,这狗啃一样草鸡难看啊

网友:
真是够节约,焊点也够丑。不过想到我那个用了两次就闲置的200块钱的电焊机,又羡慕你了。

网友:
还是要安全第一

网友:
能够实用就行呀!

网友:
学习了,马上下单

网友:
那天有空发帖说一说,我的点焊机之路,还是变压器加时间控制器最好用。

网友:
实用至上,偶尔点焊几次够用就行,支持楼主点焊针可以用内热烙铁紫铜头,铜管都不需要

网友:
电池用砂纸磨一下,烙铁温度高一点,1秒上锡,2秒焊接。

网友:
烙铁焊没问题,但是楼主这焊得明显有问题,得先在电池两极上锡,镍片上锡,再把两者焊接在一起,那样绝对牢固!

网友:
用焊锡焊接的看着像老铁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