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上水阀坏了拆点铜卖钱

楼主(2024-01-05):
洗衣机电磁阀

挂了,拆开看看~接口螺纹很厚实先锯下来留作他用

再拆开阀门部分

图中a就是阀板;b孔是引入关闭阀门的自来水压力的进水孔~当自来水进入时,水压力推动阀板关闭水流进入洗衣机的通道,c是释放阀板上自来水压的泄放孔~当电得磁阀得电时,电磁铁压缩弹簧后移阀堵d离开泄压孔,阀板上自来水压力消失,开放自来水进入洗衣机通道~如此~~原以为电磁阀直接开启阀门通水/其实不是~~
除去电磁铁框架,砸开线圈保护层,已无从确认哪里断路了,得到铜丝可以卖钱了。

网友A:
你确定是铜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铜丝么

打火机燎了一下,没有碎断,属实铜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火机燎了一下,没有碎断,属实铜丝。

要拆铜卖钱,你要去砸厕所,厕所坑那个脚踩阀,含铜量大大的。。

网友:
确实是铜线。

网友:
积少成多啊。

网友:
真有不少铜丝

网友:
以前的老货里面是金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拆铜卖钱,你要去砸厕所,厕所坑那个脚踩阀,含铜量大大的。。

不怕掉进坑里?

网友:
线包以烧坏了,柒包线颜色不一样了,卖铜吧。

网友:
铜线过热烧了,颜色都变了

网友:
这不是铜丝,是金丝!!!!哈哈。

网友:
这种阀门一般都是抹一个槽窝在里面,表面一层砖。  拆这个阀就是剔砖而已。  怕危险你就只拆阀芯。也是全铜的。。噗噗噗!!

网友C:
对于卖铜我有点不明白的,废品站是怎么判断收的是真的铜的呢?例如有些所谓的铜可能外层是铜,最里面的是铁,这要怎么判断;或者是合金呢?

网友:
说到这个,厕所小便池的电磁阀 外壳是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卖铜我有点不明白的,废品站是怎么判断收的是真的铜的呢?例如有些所谓的铜可能外层是铜,最里面的是铁 ...

收废品老板经验丰富呢,打眼就能认准是不是铜,还有磁铁剔除铁丝,打火机烧除铝丝,至于合金丝刀片刮出白色了。

网友:
哇塞!铜还不少呢

网友:
这铜丝可以飞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