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大液晶显示24位高精度ADC模拟量采集套件(STC12C5608AD+HX710B)

楼主(2024-01-05):
以前只是想一想,没想到真的做出来了~~~

主控:STC12C5608AD
24位ADC:HX710B
液晶显示:LCD19264超大液晶屏

用途:称重传感器显示屏,高精度电压表、电流表、压力表等...

扩展:支持RS232串口输出,支持至少8个数字量输入输出,可以外接继电器模块,实现上下限报警输出。

运行效果还是很OK的~~~

楼主:
点这里开启送门淘宝链接在这里啦~~~

网友A:
板子不错,之前玩过HX711,测量同一个电压每次重启显示的值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错,之前玩过HX711,测量同一个电压每次重启显示的值都不一样

这种用作称重(电桥类的都行)还行,如果是电压测量就很差了,精度,温漂都很差
电桥是电阻比值,不需要基准,Vcc变化是整体变化
如果是测电压是绝对测量,要用基准好的一些,温漂低一些的,或者可以外置基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作称重(电桥类的都行)还行,如果是电压测量就很差了,精度,温漂都很差
电桥是电阻比值,不需要 ...

是的,芯海的貌似就CS1180还行,有效精度19bit,其他的估计只能用来称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错,之前玩过HX711,测量同一个电压每次重启显示的值都不一样

哈哈,所以称重时有清零,去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芯海的貌似就CS1180还行,有效精度19bit,其他的估计只能用来称重了

同样是模拟量,为什么称重可以,测电压就不行,哈哈~~~
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有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