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路由器刷机求助,只能TTL刷机

楼主(2024-01-05):
斐讯K3路由器刷机,忘记密码,只能TTL刷机,自己不会,能远程最好。TTL小板已自备

网友:
晚上我来试试看吧

网友:
恢复设置不就可以找回密码了吗?也就那几个系统,默认密码都在网上能查到的

网友:
没刷机过的话,直接rest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K3还是别用了,漏油处理好没有,我都准备今年换了他,避免推荐嫌疑 去某山 一大堆资料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K3刷过openwrt,改过密码,现在忘记了。CFE刷不了,只能TTL刷了

网友:
刷的openwrt不能通过rest键恢复吗

网友(2024-02-06):
百度一堆教程啊  起码你按复位键复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