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宝4.9到手的标称5V8A/LDC8.0五孔充电头拆机,主打一个极限性价比

楼主(2024-01-05):
不出所料,这价格别讲PD,别讲QC。主打一个通电有输出即可。
方案是晶丰明源S7133B,官家规格书给的5V2A/10W.
桥堆MB10F,
初/次级滤波电容6.8uF/400V+680uF/10V。
次级用了同步整流(晶丰明源S7302SL)好评。
感叹这极致的性价比。

网友:
现在这类傻逼电源太多了,买的能有几个数码家混的呀?

网友A:
卖点就是口多,我有一个和你外观类似4口的

网友B:
这是氮化镓高科技,这么几个元件功率还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氮化镓高科技,这么几个元件功率还那么大?

没有蛋画家。主打一个性价比。10w 5孔给手表之类的低功率产品充电不错。手机之类的时间耗不起

网友:
变压器的体格撑不起来8A,而且纹波会大得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点就是口多,我有一个和你外观类似4口的

是的。现在的充电头接口争夺战很激烈。这种做得好的话也有搞头

网友:
这个我在多多砸蛋里面见过,还能半价。

网友:
便宜,简单,能用。

网友:
这种充电器最好别用不安全

网友:
居然用了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氮化镓高科技,这么几个元件功率还那么大?

别看它那么几个元件,有可能是氢化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看它那么几个元件,有可能是氢化镓

这个质量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质量好不好?

很少用,只是用于点些LED灯用至今还没坏

网友:
感觉是两路5va2的芯片

网友:
好歹还用了个同步整流

网友:
这么多头同时充蓝牙耳机估计还行

网友:
这属于虚假宣传啊,看那么多U口就知道有猫腻了,正规货不拼数量拼质量

网友:
这个有8a输出?

网友:
这拿来带夜灯我都担心缩短夜灯寿命,买之有何用?
混坛子的不说一抽屉PD QC 氮化镓,至少几元一个的普通头子谁没有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