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光笔开关不灵敏,怎么维修好呢?

楼主(2024-01-05):
光纤检测用的红光笔,常亮按钮有些失灵,
有时候不亮,或者亮度很低,是接触问题么?
这开关有办法维修么,该怎么修

网友:
只有拆开才能搞啊

网友A:
拆开以后换个新的,应该是原开关内部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以后换个新的,应该是原开关内部接触不好。

这种开关叫什么?如何买到替换件?

网友:
先用wd40喷喷试试

网友:
浇油呗,哈哈哈

网友:
喷WD40神油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能就换个开关。

楼主:
已经修好,不是开关问题,是接头松动导致接触不良,螺丝调整了下,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开关叫什么?如何买到替换件?

拆开拍照,发上来,再告诉你。

网友B:
这个部分是螺丝结构还是抽拉式?

网友:
开关内部接触片磨损后导致接触不好,要维修只能拆开看能不能把接触片捣鼓一下,或者直接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分是螺丝结构还是抽拉式?

螺丝抽拉都有,触片似乎和抽拉有关,压紧后拧螺丝,目前没问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松动

塑料件螺孔以后如果拧不紧,是否难以修复?

网友:
拆开以后,慢慢就会找到亮度不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