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换电容

楼主(2024-01-05):
楼上大爷遇到我,说微波炉坏了给我看看,都搬到车库纸盒子里,准备卖废品了?

真重,搬到我气喘吁吁。

能启动,功率只有400多瓦,还有一股焦味,变压器烧了?

拆开一看,是电容烧了。

网上有视频说,电容脚和外壳有电阻就是坏的

电容值正常

烧的脚和外壳阻值193欧。

另外一只脚7.9M欧。

我有个好的微波炉,拆电容过来试试。

好了,美的,2012年,漆下面都生锈了。

我那个格兰仕废品站40元收的,机械控制里面塑料烧弯了,花40元买了个,电机还不对,把原电机换上,估计微波光波一起开功率太大造成的,也是2012年的,外壳锈,里面没这么锈。

1300多瓦

二极管反向不通

二极管正向导通

这个端子怎么是开口的?好松

换掉

15元买了个新电容

触控居然没坏

电路

太脏了,刮了一天,老人用,都不擦的,陶瓷板都烧了一个洞,估计是什么爆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容器,损坏的比较厉害,更换一个一样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电容口那都有锈,应该是使用环境差线路老化烧的

网友:
这个电容要买到个好的也不便宜

网友:
楼主插线板上电压可调的电源适配器很有年代感啊。得有差不多20年了吧

网友:
平时用完要及时清洁、保养,电器才能用的久

网友A:
你那电路图中的天线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电路图中的天线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海尔官方电路截图,会不会是底盘电机?

网友B:
看到可调电源,突然想起了当时的初中。

网友C:
内胆涂漆的不好,不锈钢的才好

网友:
好维修帖,价值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胆涂漆的不好,不锈钢的才好

全不锈钢怕是要1万

网友:
楼主插线板上电压可调的电源适配器很有年代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不锈钢怕是要1万

内胆有不锈钢不少,前几年我就闲鱼130收了个格兰仕不锈钢内胆的平板微波炉,七八成新,外壳也不锈钢的少见,就算找人手工加工一套外壳换上也用不了大几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到可调电源,突然想起了当时的初中。

当年算是神器了,可以调压,接口还多,可以配各种随身听和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胆有不锈钢不少,前几年我就闲鱼130收了个格兰仕不锈钢内胆的平板微波炉,七八成新,外壳也不锈钢的少 ...

哇,国产真没看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算是神器了,可以调压,接口还多,可以配各种随身听和收音机

十字插头,匹配四种插口。一下子就带入了回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海尔官方电路截图,会不会是底盘电机?

是底盘里的电板,无转盘微波炉底盘也有电机,搅动微波的

网友:
两旋钮的最好用也耐用。

网友:
应该是受潮锈蚀漏电导致的

看俺以前拆修的一个,一直正常使用
拆修微波炉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