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多多购买的人体雷达微波感应LED灯

楼主(2024-01-05):
拼多多购买的人体雷达微波感应LED灯,价格21块钱3个。标称是20w,但实际看上去不像。但实际上用起来还行。。
买了主要是图个新鲜,看看用什么实现的雷达人体感应。

灯,普通的外壳。

掰开,用胶粘的。

内部电路,一块大板外带一块小板。

掀起小板,露出焊了一圈灯珠的大板。
用的全桥整流,提供了单独得5v供电,用于给雷达接收小板供电。

LED驱动IC是EG2300TA

大板背面,是铝制的散热片。

小板背面,没有任何东西。

小板,这就是雷达微波人体感应板。采用3线工作,2线电源+1线输出得机制。
板上的IC没有任何标识。中间的类似于三极管的器件周围有类似于天线的设计,可能就是用这个来收发信号吧?

网上搜索led雷达感应模块,能找到一些信息:这款几乎和我用的这款一模一样,1688批发价 1.45---2.5元。

最后,搜了一下这个主板的原理:

LED照明灯雷达感应技术,多普勒效应原理,微波雷达模块应用

雷达感应开关是用来控制投光灯亮灭状态的。用微波来检测物体的移动,灵敏度比声控距离远,而且不受周围环境噪声和温度的影响。微波天线做小型化,做到灯头里面,不要外挂,使产品更美观,如果成功了,产品将会非常畅销。雷达感应产品,雷达感应球泡灯,感应筒灯,感应吸顶灯和感应太阳能灯系列。

基于微波雷达模块的感应式LED照明灯,是由雷达模块、数字电路、光控电路、双向晶闸管开关以及电源等部分电路组成。基本工作原理是模块产生的微波信号由其自带的环状天线向空间发射,随即产生了一个微波防范区,该防范区沿轴心方向是一个椭圆形且可调的微波探测场。

根据电磁波的多普勒效应,人体会对环状天线所发射的微波产生反射作用。当人或者其它的物体在该防范区移动时,环状天线就会接收到反射回来的微波信号,根据微波的开普勒效应可以知道此微波信号会与原来发射的信号产生频移(或相移)。这一变化量经由模块内部电路检测、放大、整形、多重比较以及延时处理后,由模块白色输出线输出下拉管控制电流信号,以控制后级电路工作,该电信号的频率与人体或物体移动的快慢有关,而幅度的大小与人体或物体距环状天线的距离成正比。

微波雷达模块,工作在5.8GHz,集成雷达收发,中频电路及MCU处理等,外围搭配天线和少量外围电路即构成完整雷达传感器,可嵌入灯具、家电及各种电子产品内,可实现人体、汽车以及各种运动目标的感应探测。基于微波探测模块对信号的检测、放大、整形、多重比较等处理功能,能够自行控制且具有延时的LED照明灯。照明灯具有电路工作状态不受自身灯光的影响和安装简易等优点,能够比较好地做到人到灯亮、人走灯灭的效果。

没想到,这么一个几块钱的LED,居然用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应用。。。

网友A:
雷达板子第一次见到,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板子第一次见到,是什么原理呢

看帖子的最后面!

网友B:
多普勒模块,它的价格比红外的模块还便宜呢。

网友C:
线性恒流源,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普勒模块,它的价格比红外的模块还便宜呢。

再便宜也得1块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恒流源,有频闪。

因为便宜,连电感都不舍得用。芯片是pwm调光,不适合在室内用。

网友:
20W这个散热还能活多久

网友:
也不算便宜

网友:
雷达原理,可能比热释红外好点。

网友:
做工、用料还算规范,雷达微波感应会比红外灵敏

网友:
价格略显高了些。

网友:
估计很快会坏

网友:
没有光控?以前上个月买过一个,白天有人经过,也亮灯

网友:
宝上卖得还很贵。这种灯装卫生间里很方便,特别是家有老人行动不是很方便的,可省了开、关灯的动作,人还差1~2米灯就自动点亮了,人走后自动熄灭,很好用!

网友D:
看看楼主能用几天吧 人在灯下不动灯还亮吗? 再说了不长时间亮 估计会用很久的没看到光敏电阻啊 没光敏电阻不就白天晚上检测到人了都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楼主能用几天吧 人在灯下不动灯还亮吗? 再说了不长时间亮 估计会用很久的没看到光敏电阻啊 没光敏电阻 ...

有光敏电阻。。。在雷达板的那个斜贴的三极管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楼主能用几天吧 人在灯下不动灯还亮吗? 再说了不长时间亮 估计会用很久的没看到光敏电阻啊 没光敏电阻 ...

人不动自动熄灭,只要人动它就一直亮下去。俺买的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很好

网友:
现在设计就是不能用太久,销量第一,坏的快才是好商品;用上十多年的才是好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光敏电阻。。。在雷达板的那个斜贴的三极管对面。

就这个?我以为他是一个电源指示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