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汽车电瓶充电机

楼主(2024-01-06):
汽车电瓶充电机,电瓶低于10V能充电,电流2.3A左右,电瓶电压10V以上,充电机不工作,求大神们指点,同款有一台好的,对比测量不出来。正常充电最大能到13.5A,这个始终2.3A以内,初级芯片3842A,次级芯片型号看不清

显示指示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查一下TL431的一脚下分压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A: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充电机多高大尚哩,一看这板子,这做工,唉!一声叹息

网友:
看看输出电容

网友B:
这种充电器和电车冲区别不大,检修方法也基本一样,先查高压侧是否有电送到变压器,是否起振,低压侧重点查431,三极管,输出整流管,和那块IC(好像是358运放)

网友:
这个充电器外壳以前我还收藏了,当时比较倾向这个外壳

网友:
外壳眼花缭乱,一个比一个高大上。实际上里面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充电机多高大尚哩,一看这板子,这做工,唉!一声叹息

便宜的都这样,电瓶才三五百,做个三五千甚至上万充电器也没多少销量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一拆,哎,没法说这做工

网友:
外壳看起挺漂亮的

网友:
好象是输出电压低了吧

网友:
有输出,查反馈和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看起来只有提高充电电压才行,最高不要超过15v。按照正规要求14.7v,一般还有一点线路压降。

网友:
高压端的检流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电源的电压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和电车冲区别不大,检修方法也基本一样,先查高压侧是否有电送到变压器,是否起振,低压侧重点查 ...

和好的对比电阻都一样了,昨天检查出来,次级5.6K  56K电阻,5601和5602阻值负差大于1%了,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好的对比电阻都一样了,昨天检查出来,次级5.6K  56K电阻,5601和5602阻值负差大于1%了,买了换上试试 ...

电阻一般在短路时才坏,例如开关管击穿,会导致驱动电阻烧坏,坏了的电阻通常是阻值增加,少有减少的,在线测量电阻阻值会比标注值低一些。

网友(2024-02-16):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充电机多高大尚哩,一看这板子,这做工,唉!一声叹息

还不如大牛的老充电机

网友:
应该是电容容量没有了,换一个同参数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