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win7蓝屏求助

楼主(2024-01-06):
如图所示,电脑无故蓝屏,系统是WIN7

网友:
一般是内存接触不良或者硬盘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内存条用橡皮擦把金手指擦

网友:
电源、硬盘、CPU、内存接触不良都可能造成蓝屏!

网友:
禁用网卡看看还会不会蓝

网友:
L1c62x86.sys 错误与 EaseUS 相关设备驱动程序的问题有关。看你是不是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把内存条拔下来用橡皮擦一下,再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多数是内存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蓝屏中的英文已经给你处理建议了。你是否安装新硬件了或新软件了? 将它们卸掉看看。

网友:
操作系统损坏情况更大,一般是系统重要文件损坏或者丢失造成的!!用安全模式通过系统盘修复下试试

网友:
前段时间电脑蓝屏,最后发现是内存问题

网友:
两个内存位置对调后,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有块内存和插口接触不太好

网友:
现在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正常

网友:
那也没有蓝屏

网友:
软硬不兼容

网友:
一个个排除呗,如果是更新系统后出现就重装系统,硬件的话:内存,硬盘

网友:
L1c62x86.sys 错误,近期是否更新了驱动? 按F8进入安全模式,将更新的驱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