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昨天换四轮的刹车片,发现两片刹车磨损不一样

楼主(2024-01-06):
靠外侧的快要磨没了,内侧也就是卡钳那边还有五毫米。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顺带把卡钳和导向銷做了一下保养,也没发现异常里面有油,导向销活动也还算自如。
剩五毫米的刹车片还能用吗?备用,不时之需。

网友A:
导向销和分泵没问题的话,可能刹车片与支架滑动接触的地方锈太多不能自由滑动了。

旧刹车片没有保留的必要,不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销和分泵没问题的话,可能刹车片与支架滑动接触的地方锈太多不能自由滑动了。

旧刹车片没有保留的必要 ...

谢谢,这次新换的刹车片抹了点高温脂在刹车片移动的卡槽里,希望管用。

网友:
就一个字:换!安全最重要

网友B:
这个要换应该一起换吧,毕竟安全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次新换的刹车片抹了点高温脂在刹车片移动的卡槽里,希望管用。 ...

不要抹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换应该一起换吧,毕竟安全些

刹车片不能前后四个轮一起换,新刹车片制动效果开始不好,得用一阵子才行

网友:
哈哈,问题真多
制动片磨损不一致,因为
1,制动蹄片为复合材料,硬度并不一致
2,制动盘片因为受高温会有轻微形变,容易参生磨损不一致现象
3,有制盘片受环境影响(长时间停放,停放地潮湿)会形成表面锈蚀,停放后启用,表面因摩擦度不同,磨损不同
4,其它原因(ABS内集成盘片轻微摩擦除湿功能)
剩5mm是否需要备用
自己会拆拆装装,并且不觉得烦,人工不要钱就可以
5MM磨损量老湿鸡再用15000公里没问题
每次要找人的话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抹多了哦

一丢丢而已。谢了哥们。

楼主:
刚下去把四个轮子的卡钳全部检查了一下,首先是昨天没搞完的另外一个后轮,拆下刹车片一看和昨天的一毛一样,也是外面的磨到剩一毫米里面的还有五毫米,这次只换了外面的这片,里面的保留了,又把前刹卡钳拆开检查,同样的问题,外面的磨得快里面的厚一些。所以这应该是个共性而不是卡槽卡滞的问题。因为片子还很厚,所以前刹车没换片子,图片上可以看得很明显。

网友:
旧刹车片还要干吗,以后都换新的了。

网友:
换的什么刹车片,陶瓷的还是金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下去把四个轮子的卡钳全部检查了一下,首先是昨天没搞完的另外一个后轮,拆下刹车片一看和昨天的一毛一样 ...

哈,原则上,制动分泵动作,挤压力作用在里面制动片,里面制动片力通过制动盘反作用在制动泵支架再挤压到外部制动片,思路上是不是里面那块会磨损比外面那块快?
所以,你的外面磨损快,完全是因为制动盘外部受雨水露水侵袭,锈蚀严重,冷车启动摩擦比更大

不嫌烦的话,可以注意,比如长时间停车(特别洗车后停放两天,或露水潮湿天气)拆下轮胎,再拍一下制动盘内面外面锈蚀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原则上,制动分泵动作,挤压力作用在里面制动片,里面制动片力通过制动盘反作用在制动泵支架再挤压到 ...

感谢回复。
检查全部四个轮子的刹车片磨损,两个后轮都是外片只有一毫米了内片还有最少五毫米。再检查前轮,也是外片磨损多于内片。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导向销不回位导致的,但是我这次把所有的导向销都拆出检查了,油是有的,也并不卡滞,不过多年没有维护,导向销油稍有干涸,这次重新加注了导向销油。看看以后的磨损情况吧。我其实对于车子的刹车系统还是比较在意的,实测空挡放手刹的情况了,车子能轻松推动。说明刹车系统并无卡住不放的问题。这个事情我感觉还是导向销可能回位不畅?但是没维护之前手动销子是能动的。于剧情不符了。
百撕不得骑姐。。。看几个月后的磨损情况再后续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检查全部四个轮子的刹车片磨损,两个后轮都是外片只有一毫米了内片还有最少五毫米。再检查前 ...

你错误理解他意思了。单纯导向销不回位,会导致内片比外片磨损大,一般的车也是这种情况,而你的正好相反,所以不会是导向销回位问题。猜测是潮湿引起外刹车片和刹车盘经常锈蚀,一是锈蚀导致外片韧性下降,二是外片和刹车盘表面粗糙,摩擦力更大,导致加速磨损。

网友:
没有调试好,磨损不一致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普遍现象,我的两台车都是外片比内片磨损多些

网友E:
这个拆刹车片是不是挺麻烦的,干脆全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拆刹车片是不是挺麻烦的,干脆全换算了

看情况而定吧,总之我个人感觉是不麻烦,刚做好的扳手电池有大用,拆轮胎很轻松,唯一要费点劲的是顶千斤顶,明儿也搞个自动的直接用扳手转看看。
其实我也知道去维修店搞省心,无非就是出几个银子。但就是喜欢自己折腾,可能这是混坛子的通病吧。

网友:
这一般是因为导向区域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