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滚筒洗衣机为什么不漏水?

楼主(2024-01-06):
滚筒洗衣机,圆桶是转动的,但密封胶条固定在门上保持不动,为什么能保持很好密封,很少见到漏水?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

网友:
内胆是一体的

网友A:
外桶不转啊,密封圈在外桶上,内筒里有个三星支架,电动机带动皮带轮,通过轴传给三星支架,内筒连接支架,悬浮在外桶内。

网友:
没什么高科技,橡胶压紧了就不会漏水,那里又没有运动。

网友:
当然也会漏的
通过离合器的油封,直接腐蚀离合器组件
离合器还贵,漏水的最后直接换洗衣机了

网友:
既然密封胶条不动,就不会有磨损,当然这里是不会漏水的,但是其他有密封、而又是转动的地方就肯定会漏水,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全新的很少漏水时间长了密封条老化了漏水的概率就增加了,我只用波轮洗衣机也出现排水管老化开裂漏水但是更换也方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评论区出人才

网友:
外胆是固定的!好密封!

网友:
门是和不转的外桶一起靠密封圈密封,漏水只能在传动轴那里。波轮洗衣机传动轴在底下都能不漏水,滚轮的在中间,水都没泡到那个位置更加好搞。

网友:
外桶直接密封,里面随便怎么折腾哪里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桶不转啊,密封圈在外桶上,内筒里有个三星支架,电动机带动皮带轮,通过轴传给三星支架,内筒连接支架, ...

谢谢,我还以为密封的是洗衣桶,没想到还内外两个桶

网友:
门与外筒是密封的,内筒在外筒内转动。

网友:
排水口有个浮球,顶在滚筒排水口处,这也是为什么排水管要高出地面几十厘米的原因。
外胆 密封圈 门 三者形成一个容器,底部有浮球堵死,后面有轴承油封,这几个点也是如果坏了可能漏水的地方

网友:
密封圈很软

网友:
滚筒洗衣机在漏水之前,外壳已生锈玩完。

网友:
涨知识,每天来论坛都不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