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开卡时的cache program选项有啥用

楼主(2024-01-06):
之前听说这个勾选这个选项可以使用多余的dram作为写入缓存

网友A:
不用问,这个必须打勾的。 接主板上速度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接硬盘盒硬盘策略默认快速删除速度要慢几十兆,这个选项打勾改硬盘策略选最好的性能,持续写入就是靠这个内存加速要快几十兆并且不怎么掉速,前提条件是硬盘的内存要512兆以上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问,这个必须打勾的。 接主板上速度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接硬盘盒硬盘策略默认快速删除速度要慢几十兆 ...

也就是说在可以的情况下,dram尽可能的大并勾选这个选项,性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