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企业版通过IPV6 WireGuard异地组网教程

楼主(2024-01-06):
一,要有爱快企业版的系统
二、全部节点都有IPV6
三、服务端做好ipv6动态域名
四、配置好WireGuard  这里客户端与服务端的端口都是指定的,如果用被运营商屏蔽的80等端口会连不上(因为用ipv6客户端没有NAT转换)
五、观察流量
六、路由表
七、测试

网友A:
怎么不用zeroti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zerotier

这个稳定,而且安全高效占用少

网友:
Wireguard不错,简单,高效,直通底层。 不过如果运营商网络对UDP做QOS限速的,反而没有TCP型的VPN速度快。

网友B:
WG支持IPV6协议吗/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
wg确实不错,非常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WG支持IPV6协议吗/好像不支持吧。

支持,这次测试环境就是用的IPV6

网友(2024-03-22):
感谢大佬的教程,不知道是否能够配置给WINDOWS和安卓手机使用呢?我尝试了一下,并不能成功配置,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