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热水器冷热水龙头

楼主(2024-01-06):
一个热水器冷热水龙头阀芯漏水。

网上买了一个阀芯更换还送了点工具配件。

这个阀芯盖不知道用啥工具才能拆开,拿到五金店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具最后自己用钳子和铁锤暴力拆下来了。

里面也腐蚀了用砂纸打磨了一下,阀芯外壳也开裂了下次再出问题就换一个新的水龙头。

网友A:
里边都成那样了

网友B:
锈蚀那样了还能密封吗

网友C:
看样子是锌合金的,若此尽快换铜或不锈钢的。
之前拆过那种阀芯压盖,是用铁管锯成专用扳手+管钳拧下来的~最好用白醋泡一天,溶掉水碱就容易拧下来了。

网友D:
辣鸡材料。赶快换新,不锈钢黄铜都能用二十年

网友E:
原来里面的结构就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都成那样了

打算下次换成不锈钢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锈蚀那样了还能密封吗

用一字螺丝刀清理之后又用砂纸打磨了一下稍微平整了一点更换新阀芯安装好也没有漏水,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下次换成不锈钢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锌合金的,若此尽快换铜或不锈钢的。
之前拆过那种阀芯压盖,是用铁管锯成专用扳手+管钳拧下来的 ...

那块压盖还是拆下来了也能安装回去,可气的是手柄里面的内六角固定螺丝拆不下来也是暴力把手柄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辣鸡材料。赶快换新,不锈钢黄铜都能用二十年

先更换新阀芯将就用着下次漏水就换成不锈钢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里面的结构就这么简单的!

是的,就是阀芯里面的结构复杂些。

网友F:
漏水时间有点长了,结垢了。

网友G:
里边都成那样了,坚持不了几天,全部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水时间有点长了,结垢了。

是的,发现得太晚了。

网友H:
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里边都成那样了,坚持不了几天,全部换掉吧

换了阀芯将就用段时间因为网购要等几天才能送到,实体卫浴店不锈钢材质的价格蛮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换个新的吧!

换新的网购来不及了还是先更换阀芯可以马上使用。

网友:
锈蚀那样了

网友I:
看你新买这个阀芯好像不是陶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新买这个阀芯好像不是陶瓷的啊

阀芯基本都是陶瓷的在塑料外壳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