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摄像头很容易受到干扰怎么办,有改装办法么

楼主(2024-01-06):
7x24录像,经常关键时候没录上,估计是无线信号被干扰了,真是生气啊

如何让无线摄像头变得更加稳定,更加不容易受到干扰呢?

网友A:
改用有线。
加一个路由器。
路由器尽可能靠近摄像头。
路由器改周围干扰小的信道。
摄像头内置天线改外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有线。
加一个路由器。
路由器尽可能靠近摄像头。

周围信道会变。。。
无线摄像头有时候没问题,但是突然就出问题,周围的无线信道是别人的,控制不了

网友B:
想办法用5g频段传输  比如用5g桥接 然后转化成有线  或者直接用网桥  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有RJ45吗?建议连接网线,全天录像容易坏卡,可以买个云存贮

网友:
2.4G的难解,换有线,或者让无线离得更新一点

网友:
还是连网线的稳定,前提是方便接线。老家用的4个海康都是网线接的,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距离近就用有线,距离远就用UNBT互传,比较靠谱

网友C:
你是用WiFi连接摄像头,然后录像机录像吗?正常插卡的不会被干扰啊,换成3或9信道试试,我记得好像3和9只会干扰别人,被干扰的概率小

网友:
扫描频段,看哪个信道信号最弱你就用哪个信道,带宽设置成20Mhz,不要设置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WiFi连接摄像头,然后录像机录像吗?正常插卡的不会被干扰啊,换成3或9信道试试,我记得好像3和9只会 ...

是wifi连摄像头,在连到录像机
tf卡容量有限,录像机可以保存更长时间的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WiFi连接摄像头,然后录像机录像吗?正常插卡的不会被干扰啊,换成3或9信道试试,我记得好像3和9只会 ...

当前用的信道就是9,还是经常被干扰啊

谁说3和9就不会被干扰?这种说法没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用5g频段传输  比如用5g桥接 然后转化成有线  或者直接用网桥  抗干扰能力强。 ...

5g桥接,2边都要弄设备,每个摄像头起码得8瓦以上功耗的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前用的信道就是9,还是经常被干扰啊

谁说3和9就不会被干扰?这种说法没道理吧 ...

之前忘了在哪看见的说法,确实我用3信道会比6稳定一些,如果附近无线环境复杂,确实楼上说换5G是个好办法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用有线的,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用有线的,彻底解决。

墙体上爬满线不美观,套管更是麻烦

网友:
把天线改造下试试

网友:
有线干扰少

网友:
你别说,我有时候要有线的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使用带屏蔽包网的网线,良好接地,一般来说能有效屏幕无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