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再拆修一个dell显示器E228wfp

楼主(2024-01-06):
和上次拆修Dell24寸专业显示器那个一起买的,都是坏的,上次那个修得挺快,这个修得麻烦点
普通的22寸16:10宽屏,故障现象是开机一闪后背光保护,俗称暗屏(有图像没背光)。有背光没图像叫灰屏,都没有是黑屏。

型号

老规矩撬前面板开拆,老机器都有屏蔽

露出两块板,电源和驱动

电源板跟上次那个专业的比起来寒碜多了
背光保护无非是电源,灯管,驱动板。测电源板12V输出高达14V,判断电源板坏,仔细检查光耦、741、电容,没发现损坏零件。干脆买一个电源板代换,故障依旧。
难道是灯管?依次拔下每个灯管,故障依旧。排除灯管
看来是驱动板问题,但有图像的情况下驱动板坏的几率很小啊!一直不敢肯定,偶然拔下驱动板跟电源板的连接线测电源12V输出很正常,看来确实是驱动板坏,连上电源板后导致12输出异常。
驱动板不好找故障件,干脆再买一个二手件换上,故障依旧。
只好换思路了,去保护
这个芯片的3脚接地,强行去掉保护功能
再次上电,图像出来了,老ccfl背光挺柔和的。但还是有问题:亮度调节不了,偶尔还变亮一下。估计还是驱动板有问题,网购的二手件也有问题。算了,将就用了。

网友A:
现在显示器很便宜了

网友:
依次拔下每个灯管,故障依旧。

LCD高压电路,只要检测不到任意一只灯管,其他的都不会亮,这样拆了测是属于无用功。以前有一种高压板,插任意几支灯都能亮,可以搞这个试试

网友:
改led灯管,比你这个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很便宜了

是咯,SSD固态硬盘也很便宜¥9块9包邮。

  拆机散片CPU也很便宜了,很多¥十块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很便宜了

是咯,现在SSD固态硬盘也很便宜¥9块9包邮128GB。
  拆机散片CPU也很便宜了,很多¥十块钱一个。

网友C:
前一阵在单位没事也把两台坏的联想显示器修好了,一台品字插口烧坏了、一台次级电容鼓包换后也好了。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电源都外置了,整体结构可以做的很薄!

网友:
技术不 错,修复不易

网友:
没找到问题啊

网友:
先后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但故障依旧,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吧。

网友:
老化严重,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咯,现在SSD固态硬盘也很便宜¥9块9包邮128GB。
  拆机散片CPU也很便宜了,很多¥十块钱一个 ...

9.9的是啥SSD

网友:
测电源板12V输出高达14V,判断电源板坏。有点不解

网友:
电脑显示器很少调亮度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大牛

纯属玩票,玩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很便宜了

低端的led,真辣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阵在单位没事也把两台坏的联想显示器修好了,一台品字插口烧坏了、一台次级电容鼓包换后也好了。 ...

和你一样,电容鼓包,换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