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问这种LED驱动可以改功率么

楼主(2024-01-06):
原来的是一个科瑞的cob灯珠,拆的时候忘了吧配套的散热拆走,现在有个LED灯版电压合适但是功率不合适请问可以改么

网友A:
应该可以改,查一下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改,查一下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手册

那个芯片,只找到了一个而且搜不到

网友B:
要查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查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手册

没找到手册

网友C:
这种LED灯版驱动早期产品,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低(带串联灯珠个数少),LED端工作电流高,修改起来有些麻烦,另外,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改小了后,空载电压也相应的会减少。不建议使用这种恒流源带现在的LED COB灯珠,建议使用那种非隔离芯片的恒流源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LED灯版驱动早期产品,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低(带串联灯珠个数少),LED端工作电流高,修改起来有些麻 ...

专业。
乍一看还感觉这个堆料的挺厚实,以为不错的东西呢。

网友:
看着厚实以为是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LED灯版驱动早期产品,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低(带串联灯珠个数少),LED端工作电流高,修改起来有些麻 ...

原来是这样,看着没有常见的LED驱动芯片,

网友:
现在新的驱动有多种,找一个合适的不难。

网友:
早期的驱动耐用

网友:
早期的驱动,用料厚实耐用

网友:
老驱动堆料豪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
乍一看还感觉这个堆料的挺厚实,以为不错的东西呢。

用电热丝负载,测试下输出电压范围,隔离方案输出电压低,非隔离输出电压高。

网友:
最好简单跑下电路,才知道改那里

网友:
似乎是隔离电源,安全性不错,做工可以

网友:
没技术就再买一块新的板子吧。

网友E:
现在的LED驱动看上去单薄,其实性能已远超早期的LED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LED驱动看上去单薄,其实性能已远超早期的LED驱动了。

说的也是,可减配用的原件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