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百多元,不用卡的对讲机能达600公里,啥原理?

楼主(2024-01-06):
某淘上卖的这种对讲机信号能传送600公里,不要电话卡,买家个个好评,不知是啥原理。有懂的出来讲一下哈。

网友A:
连接本地wifi
或者内置有esim卡

网友:
单台不可能传输这么远,只能是中间有中继之类的东西或者基站的

网友:
应该是内置有esim卡

网友:
手机原理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绝对有SIM卡。

网友:
看着Logo和商标MOROLARO就是蹭摩托罗拉的,不是什么正经货,600km是在那吹牛逼,当真你就输了

网友:
不可能,肯定通过通讯公司的基站,大不分是中国电信的天翼

网友:
摩罗拉罗牌   公网对讲机  如果是模拟机这个天线太短了点

   所谓不需要卡 就是里面装了卡或者板子焊接了ESIM卡芯片  和那种插USB供电的随身WiFi不要壳一个套路  就是芯片卡  不要卡=不要你装卡

摩罗拉罗牌   公网对讲机
周住牌         洗衣粉
青城            啤酒
skywoitn4K和skywoith电视
幺牛牌         插板
粤利粤         饼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本地wifi
或者内置有esim卡

本质上是4g 对讲机?

网友B:
这个每年是不是都要交网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网机

客服回复了,不是公网机,一次购买,永久使用,没有年费,不用交话费。

网友:
10000mAH的电池,这得多穿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服回复了,不是公网机,一次购买,永久使用,没有年费,不用交话费。 ...

3个月后网费用完了淘宝店关闭了

网友:
应该是4楼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每年是不是都要交网费?

看上面我图片的更新,客服肯定地讲不是公网机,不用交一切费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上面我图片的更新,客服肯定地讲不是公网机,不用交一切费用。

2年后他就关店了,当然不用交费用,因为里面的费用能用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年后他就关店了,当然不用交费用,因为里面的费用能用2年

应该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年后他就关店了,当然不用交费用,因为里面的费用能用2年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