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充电器中,TVS防护二极管选用哪个更合适?

楼主(2024-01-06):
前天修的这个车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644-1-1.html

很多朋友都说可以加一个TVS保护二极管,防止功率管击穿短路,车载12V直通手机

于是用小红包几角钱买了一些二极管,留了一点余量,买的6V的,不知道SMBJ6.0CK的合不合适啊?

是看哪个电压啊?要不要留余量啊? 还是说5V电路就用SMBJ5.0CK的呢?

TVS的保护电路,好像和压敏电阻差不多,是不是像压敏电阻那样,串个保险丝就可以?

网友:
12V直充也不会损坏,何必多此一举呢?

网友A:
5.0的够电压够用,但功率不够,保险还没烧,你这二极管先烧了,要再加大一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的够电压够用,但功率不够,保险还没烧,你这二极管先烧了,要再加大一号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这么差的车充就不要用了吧!
实在要用+上你自己说的串保险+三楼说的

网友:
感觉电流要大,电压6V不够。会漏电。

网友:
TVS再大都不够,面对蓄电池全电压直通过来,那电流不是一般大,,
输入端必须加保险,TVS短路烧保险达到保护目的

网友:
之前一个大华DC12V的摄像头接了220V炸了 拆开里面TVS是25V的 旁边还串了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这玩意虽然能保护电路 不过炸起来威力也不小 旁边的保险丝我测了一下应该没事 就是炸掉了一边 还有个电感也炸掉了一个引脚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 换了TVS和保险丝 机器可以启动可是红外灯不好用 但是一个灯板上的白光灯却没问题 红外灯珠测了一下是好的 这个摄像头好像不是靠光敏电阻控制红外的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差的车充就不要用了吧!
实在要用+上你自己说的串保险+三楼说的

肯定要串保险,还得是快断的,我有个客户车载系统,防浪涌用的SMC封装的都烧了,瞬间可以承受1500w都撑不住,你串上保险用SMC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串保险,还得是快断的,我有个客户车载系统,防浪涌用的SMC封装的都烧了,瞬间可以承受1500w都撑不 ...

tvs保护只是相对的,更何况是后面自加的,没多少保障!但比没有的好
之前购了好多TVS,都没怎么用上!

网友C:
老款车充用P6KE6.8A(Vrwm:5.8V VBR MIN:6.45V MAX:7.14V)

新款车充用SMBJ5.0A(丝印KE),Vrwm:5.0V VBR MIN:6.4V MAX:7.23V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TL494方案的松下5V1.5A车载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833-1-1.html

『ROSE 拆解』修理坛友寄来COLLIE的车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098-1-1.html

网友:
楼上专业回答

网友:
11楼够细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车充用P6KE6.8A(Vrwm:5.8V VBR MIN:6.45V MAX:7.14V)

这些电压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11楼说的专业,学习了。

网友:
有点多此一举了

网友:
这个车充不值得再投入,淘个好点的车充比它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车充用P6KE6.8A(Vrwm:5.8V VBR MIN:6.45V MAX:7.14V)

好像买成双向的TVS了,请问直流电路中可以用双向TVS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清楚,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