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俩微波炉变压器大小重量差距太大了

楼主(2024-01-06):
今天收来个格兰仕微波炉,拆开看,变压器初次级线圈都划破了,肯定是破烂佬查看是不是铜。高压线圈破损太严重,只能报废了。就是看起来体积重量有点壮观,跟以前拆的900瓦的差不多。纯铜900瓦变压器大概11斤,这个全铝线的近10斤,估计硅钢片用的是一样的吧。
准备改点焊机用
图片里小个的也是800瓦微波炉拆机的,这俩变压器都是同时代的产品,不知道为啥用料差距这么大
还有,这个大变压器的安装方式比较特殊,之前没见过(拆过的微波炉少说也得五六十台了):变压器是侧安装方式、磁控管灯丝接口朝上。

1

2

3

4

网友A:
正在考虑微波炉放吊柜行不行(厨房小,没其他地方),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在考虑微波炉放吊柜行不行(厨房小,没其他地方),重啊

最近看人家用方形的铝型材做橱柜衣柜,那才是耐造,承重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考虑微波炉放吊柜行不行(厨房小,没其他地方),重啊

现在的微波炉大多数轻飘飘了,我拆这个,重量一个顶现在俩700瓦的。前几天修了个美的一个旋钮、舱门连玻璃都省去的微波炉,烧总保险,是门控开关触点粘连,炉膛白色很多位置变棕色了,是菜汤浸润结果,做工真是太烂了。还有很多外观很新,内胆顶部严重腐蚀的,这种情况老微波炉基本没有。
前年同事给我个海尔微波炉,外盖薄如纸皮,磁控管体积非常小、用料很次、连个型号都没有,整个直接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微波炉大多数轻飘飘了,我拆这个,重量一个顶现在俩700瓦的。前几天修了个美的一个旋钮、舱门连玻璃 ...

老货可以用十几年

现在新的五年差不多了吧,这叫促进消费

网友:
买的最低端的微波炉用了1年线圈坏了,上门维修说这个线圈没了而且功率太小了,在后面打了两个孔换了个高级的

网友:
以前的质量重量没得说

网友:
做点焊机大的应该比小的好吧。

网友:
差距真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货可以用十几年

现在新的五年差不多了吧,这叫促进消费

计划性报废

网友:
两个变压器的重量相差不少,缩水的蛮厉害,太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人家用方形的铝型材做橱柜衣柜,那才是耐造,承重也厉害。

成本伤不起...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货可以用十几年

现在新的五年差不多了吧,这叫促进消费

微波炉已用了24年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微波炉大多数轻飘飘了,我拆这个,重量一个顶现在俩700瓦的。前几天修了个美的一个旋钮、舱门连玻璃 ...

老是不坏那厂家不就倒闭了。

网友:
是不是一个铜包一个铝包

网友:
矽钢片质量不同,铜线铝线的粗细不同呀,变压器大小就不同了!

网友:
我家的格兰仕用了23年了,换过灯泡,门联动的开关,继电器,蜂鸣器,磁控管的座子,都是几块钱修好的

网友:
科技进步太快,新材料应用会减少整体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已用了24年飘过

啥牌子的

网友:
老货微波炉确实好,格兰仕前几批生产的全是进口元件。
现在想买个质量过硬的,想了个点子搜索“商业微波炉”、“工业微波炉”,
本以为能找到方方正正外壳直接涂防锈漆的那种铁疙瘩,结果硬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