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48V转24V DC-DC转换器

楼主(2024-01-06):
输入:48V
输出:24V 10A
芯片采用EG1163,官方电路。

楼主:
焊完一部分:

网友A:
TL494/KA7500方案?

网友:
自己打的板子吧!

网友:
漂亮。转化效率如何额

网友:
自己做就是舍得用料,不错不错

网友:
还没有做完吧,几个没有焊上呢,也没有测试

网友B:
能把电路图一起发出来吗?

网友:
不是尺寸要求,一般都是买模块,比自己做便宜

网友:
一般都是买模块,比自己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KA7500方案?

EG1163官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电路图一起发出来吗?

EG1163官方电路,datasheet里面有

网友C:
功率挺大的,PCB板子体积不大吗?

主要器件选型有明细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挺大的,PCB板子体积不大吗?

主要器件选型有明细表吗?

PCB尺寸:85X60mm

楼主:
上电,空测测试:

网友:
很牛逼 看着很厉害

网友:
发个帖子测试一下,效率,纹波

网友:
电动车上面有转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