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FS9711芯片万用表需要手工复位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24-01-06):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多年前的万用表VC97老款五按键型号,之前使用都正常,最近突然不能用了,具体症状:开机后全档位都能测量且精度不错,当关机后无法再开机,需要等待70秒左右才能再次开机。

后来替换了25v10uf的电解电容5个(有四个容量变成30uf左右,一个正常),问题未解决,且增加一个新问题,所有档位都不正常,二极管档开机就显示0.006,电压档不能测量,电阻测量跳动很大。

因为电路板上原件不多,自己测量了所有的原件,未发现异常,目前发现只要手工复位就能正常使用,这个情况不能说再增加一个手工复位开关吧?,目前就是在C6电容两端接了开关,如果无法开机,在非开关档位的其他档位上按一下复位开关,就能开机测量了。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监测一下复位引脚在开机和关机以及死机时的电平。还有9721各关键点的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先监测一下复位引脚在开机和关机以及死机时的电平。还有9721各关键点的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

谢谢大神,我刚才测量一下,关机状态下是0v,开机不显示的时候是3.17慢慢升到3.2v左右,短接复位后电压稳定在3.17v。

网友B:
为什么换那几个电解?有明确指向?
我没这块表,你量过r1和c6么?如果复位后正常,应该先检查power sequ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换那几个电解?有明确指向?
我没这块表,你量过r1和c6么?如果复位后正常,应该先检查power sequence ...

      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电源电路中C4C5电解失效,导致无法供电或断开,后来拆下来后,发现这俩标称10uf的电容增大变为20-30多uf,就把C1-C5全部更换了。
      复位电路中的C6和R1我已经拆下来量取,电阻和电容容量都没问题,不知道C6陶瓷贴片会不会漏电,我还是换了新的电容和电阻上去。
      目前的情况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开机,但是只要在非开关档位复位,就能正常打开。

网友B:
我没这块表,开机时是芯片vcc上电而rst一直不变吗?
把芯片电源轨在下电,正常上电,无法上电三种情况下的情况画个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这块表,开机时是芯片vcc上电而rst一直不变吗?
把芯片电源轨在下电,正常上电,无法上电三种情况下的 ...

测量值如下:rst脚位复位开机后,对vss3.15v,对agnd1.6v。死机状态下对vss3.19v,对agnd1.53v。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值如下:rst脚位复位开机后,对vss3.15v,对agnd1.6v。死机状态下对vss3.19v,对agnd1.53v。请帮忙看 ...

vdd对vss,开机死机再各量一次

网友B:
你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后泵浦输出vgg没有建立。后面由它产生的各个电压也就都没有。Agnd也没建立。
先确定vdd加的没问题,再查泵浦电路。
1vdd在不能开机时是否确定加上了,初步看是加上了,但要再确定一下。
2vdd在关机时是否对vss拉低了
3泵浦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对了,你这个表是9v供电的老款吗?就是确认下是否这个图

这个图是网上的,我不确定对错。有几点比较可疑,一个是rst的上拉电源,一个是未见关机电容放电。如果是这个图,你需要实际确认下到底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对vss,开机死机再各量一次

vdd对vss:复位后开机的电压3.191,关机电压从0.3v左右缓慢下降(等半分钟再量取电压升高到0.4v左右,一搭表笔就缓慢下降),死机电压3.210。是不是开关关断的不彻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后泵浦输出vgg没有建立。后面由它产生的各个电压也就都没有。Agnd也没建立。
先确定vdd ...

1、vdd在不能开机时加上了,能量取到电压,且等于两节干电池的电压。
2、vdd在关机时是否对vss拉低了,这个不好说,看起来像是拉低了,但是这个电压一直在缓慢的变化
3、泵浦电容有没有问题,五个10uf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并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过容量、电阻和vloss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这个表是9v供电的老款吗?就是确认下是否这个图

这个图是网上的,我不确定对错。有几点比较可疑, ...

我的是3v电池供电的,跟这个图来比的话,就少了一个降压芯片,其他的线路看起来差不多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1、vdd在不能开机时加上了,能量取到电压,且等于两节干电池的电压。
2、vdd在关机时是否对vss拉低了,这 ...

现在看,最有可能的是vdd在关机时没有被置低。你仔细看看板子走线。是怎么设计的。
还有一个可能,我仍然怀疑泵浦电容有问题。
第三个可能agnd稳定电容过大。

所以首先看第一个点,走线有没有放电电路?
看走线,rst上拉电源连到的是哪个电源轨?
然后,去掉agnd的两个滤波电容看能不能开机。这两个去掉影响些许性能不影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最有可能的是vdd在关机时没有被置低。你仔细看看板子走线。是怎么设计的。
还有一个可能,我仍然 ...

好的,谢谢大佬帮忙指导!
1、走线跟原理图一样,就是在关机的时候C4的正极和电源正接通,C5的负极和电源负接通,正负极分别接芯片VDD和VSS。没有任何放电电阻之类的,貌似是通过芯片放电的?
2、RST的引脚接到100K电阻后,电阻另一端直接接VDD。
3、C4C5两个电容去掉后,仍然是目前的情况。C2电荷泵电容我是根据旧电容同容量替换的,测量过容量是11uf多一点。
请教个问题,复位这个按钮,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通过100k电阻给VDD-VSS的一个放电操作,这样就能正常开了,应该还是C4C5电容没有完全放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帮忙指导!
1、走线跟原理图一样,就是在关机的时候C4的正极和电源正接通,C5的负极和电源 ...

还不是,做如下试验
关机后马上短接芯片的vdd和vss,也就是c4+和c5-,再马上开机可否成功?

网友B:
如果还是不行,把vc97电路图上的t3,也就是蜂鸣器驱动管,临时摘下,看能否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不行,把vc97电路图上的t3,也就是蜂鸣器驱动管,临时摘下,看能否开机 ...

         关机时迅速短接c4的正极和c5的负极,还是不能开机。
         蜂鸣器在图上是t3,板子上面是t2,去掉后还是不行。
         我在想是不是之前电容变化的太大,造成开机电流大,冲击芯片,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机时迅速短接c4的正极和c5的负极,还是不能开机。
         蜂鸣器在图上是t3,板子上面是t2 ...

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前面是正常检查,下面是歪招。就是不找哪儿可能坏了,先试着调整电路让你能用。保持前面已经拆下来的暂时不变。
把复位电路的电容加到0.47u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前面是正常检查,下面是歪招。就是不找哪儿可能坏了,先试着调整电路让你能用。保持 ...

佩服佩服,这不是歪招,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可以使用了,不管怎么开关都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