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证刚买的烽火SR1041A居然没有无线桥接模式!

楼主(2024-01-06):
30元包邮,成色也不错。电信定制的烽火路由器SR1041A,本想着代替老k2的。
我房间没有网口,而且需要给我的笔记本和手机固定IP,主路由权限不在我这边性能也是弱鸡。
杠半天了,硬是无法无线桥接。
上网配置只有WIFI中继,没有桥接,但是可以自定义WIFI名称和lan口地址,我以为高级设置里肯定可以改,但是依旧不行!
局域网设置内固定打开DHCP服务器没用,静态地址绑定也失效,智能组网打开Controller and Agent居然直接就断网。连接设备IP必须由主路由分配。
这不直接废了么?没想到都2023年了,WIFI6路由居然无效桥接的功能都不具备,说不过去。
正考虑要不要退,有没有用同款的知道我设置的问题还是路由器问题?

楼主:
路由器已经退了,不仅没有无线桥接(wan口模式)。
而且无线中继(lan口模式)上级路由器也不可以固定IP,否则能连上,上不了网,设置绝对没错的,我手边路由器也有不少(关闭DHCP,主副ip同段SSID加密一致)。
如果有nas或者wake on lan需求,这个绝对不能做无线副路由。
另外稳定性较差,恢复出厂设置,不做任何设置,直接WIFI中继,网络频繁掉线,几分钟1次,不建议买。
便宜没好货。

网友A:
裸了看能不能刷鸡,直接刷成第三方固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了看能不能刷鸡,直接刷成第三方固件...

不会,好像也不能,华为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好像也不能,华为芯片

菊花的就洗洗睡吧,没得玩...

网友:
运营商定制路由系统好像都有限制

网友B:
无线中继不就是桥接模式吗?

网友C:
wifi中继模式下关dhcp不就是无线桥接吗,你为什么要开dhcp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fi中继模式下关dhcp不就是无线桥接吗,你为什么要开dhcp呢

咨询个事:副路由无线中继主路由信号,主路由分给副路由一个IP(192.168.1.……),副路由又分配给连接他的设备一个IP(192.168.68.……)。
想把路由当AP(交换机)使用,就关了他的DHCP,这时候连接他的设备就没法上网了,获取不了IP。
得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咨询个事:副路由无线中继主路由信号,主路由分给副路由一个IP(192.168.1.……),副路由又分配给连接他 ...

那是你副路由固件不行,是老设备了,只能无线中继不能无线桥接,只能多出一级路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中继不就是桥接模式吗?

无线中继是是两级路由,桥接是AP模式

网友:
定制机的特色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副路由固件不行,是老设备了,只能无线中继不能无线桥接,只能多出一级路由 ...

谢啦,等有空,换个路由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线中继是是两级路由,桥接是AP模式

什么桥接是AP模式,桥接跟AP有什么关系,现在的路由器无线中继直接就是桥接模式,本身不给下级设备分配IP,都是由主路由分配

网友E(2024-03-19):
图上不是有中继和桥接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不是有中继和桥接选择吗

图片上是桥接和Wi-Fi中继,我要的是WIFI桥接,你用过华硕固件就能一次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桥接是AP模式,桥接跟AP有什么关系,现在的路由器无线中继直接就是桥接模式,本身不给下级设备分配IP ...

用过华硕路由器么?只能说定制机就这样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是桥接和Wi-Fi中继,我要的是WIFI桥接,你用过华硕固件就能一次全知道了。 ...

桥接和中续都是无线方式啊
桥接是用上一级的无线名称,中继是可以改成自己的名字,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桥接和中续都是无线方式啊
桥接是用上一级的无线名称,中继是可以改成自己的名字,很简单啊 ...

说的很清楚,我只要WIFI桥接,图上的固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桥接和中续都是无线方式啊
桥接是用上一级的无线名称,中继是可以改成自己的名字,很简单啊 ...

图上的桥接没写WIFI,他就是有线的,你选择以后没有搜索WIFI选项,只能插网线,这都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