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LED支架灯BN058C拆解

楼主(2024-01-06):
       飞利浦LED支架灯BN058C拆解从两端开始,但要注意它有2个倒钩卡住,开始以为只有一个,其实内部还有一个,外面那个一眼看到但无法压下去,把底板往上挑一下就可以脱钩,但端盖还是取不下来,撬开端盖上部一条缝才看到内部的卡扣,同样无法压下只好硬撬开。里面电路板比较简单,烧了一个桥堆输出端的电感和并联的电阻,电感是2mH的但电阻烧了看不清是多少阻值,有朋友知道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电阻可以不要

网友A:
应该还有其它地方坏了吧!

网友:
怎么看着怪怪的

网友B:
保险电阻烧断,估计是恒流源其它地方有短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其它地方坏了吧!

对的,你提醒了我,我再查查桥堆和芯片JW1792,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烧断,估计是恒流源其它地方有短路故障。

它是电感和电阻并联后串在电路中应该不是保险丝作用,应该是稳定电流吧,不过是需要查一下后面电路器件,谢谢提醒。

楼主:
检查了后面的器件没有发现问题,拆下电感发现是电感的引出线工艺问题造成热胀冷缩蹦断,重新焊接后电感正常,并联电阻没有烧断阻值470K左右,焊上电感试通电后灯正常点亮,老化测试1小时工作正常,这个灯的端盖设计比较独断,可能他根本不想让你维修,最后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提醒。

网友:
刚拆了三个拆灯珠了 东西一模一样68灯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