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专业音箱数字功放板

楼主(2024-01-06):
有源线阵功放板,看似功率不大,实际功率真很大。

网友:
看成有源相控阵了,心想好厉害!

网友:
请问实际功率多少?发个购买链接看看

网友:
这数字功放板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能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
看着挺规整的

网友:
专业的,看着就复杂。

网友:
做工看着真不错

网友:
做工是不错,但北面的都不需要散热吗?

网友:
实际功率多少?

网友A:
220V,8A,算下来至少1000W的输出!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数字功放这么大散热功率小不了

网友:
音质听起来咋样

网友:
看到网上售卖的数字音频功放板,两个拇指大,没有散热片,标称2X5W,总是怀疑虚标而已。。。

网友:
音质和模拟的比不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8A,算下来至少1000W的输出!

和模拟功放对比,效果翻倍了吧

网友:
音箱功放类的水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