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更换电池

楼主(2024-01-06):
原来索尼电池电池内阻有120毫欧左右,换了个850毫安的内阻只有50毫欧的新电池之后,按开关只有黄灯闪几下,没有反应,没有弄掉元件,也不是电池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型号是HQ7380!

网友A:
肯定是电量不足,先充充电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电量不足,先充充电再试。

不是电量不足,已经充到4.1v

网友:
我大概10年前买的飞科FS711电池早不行了,前天充电24小时没反应,以为坏了上假货宝上买了个,结果充了两天灯亮了...

网友:
这个看着防水的

网友B:
插充电线试一下,是不是保护板部分没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充电线试一下,是不是保护板部分没激活。

试过了,冲了没有用

网友:
左上角是否有虚焊

网友:
虚焊?板脏要洗?元件保护?

网友:
换回原来的电池试一下。

网友:
原索尼电池是什么电池

网友:
防水做的不错啊

网友:
原电池是动力电池,你换上的不是动力电池,有没这可能?

网友:
我感觉是要激活

网友:
差点以为这是我发的帖子,因为我也是刚换了一个飞利浦剃须刀电池,不过不是同款

网友:
电路板不用 改直驱 简单粗暴

网友:
原来是是不是镍氢电池,你换成了锂电了。

网友(2024-06-03):
原装电池应该是1.2伏的,你用锂电

网友(2024-08-06):
肯定是电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