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os Play5这个喇叭怎么分辨和驱动

楼主(2024-01-06):
下面三个大的是低音还是中低音炮吧,一个35w
上面三个是高音还是全音的还是全音的
要驱动要用分频器吧,不用不要紧吧
105w的低音驱动找不到单独驱动行吗
ps用分频器驱动行不

网友A:
眼神赖,看不清楚啊,楼主能再模糊点不?

网友B:
这喇叭是瑕疵品都是厂家报废处理后流出来的,确定听着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赖,看不清楚啊,楼主能再模糊点不?

手机进土了,我明天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喇叭是瑕疵品都是厂家报废处理后流出来的,确定听着没问题么?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
楼主这成色乌克兰啊

网友C:
感觉像舞台、演出用的专业音箱给拆散了,应该还有一个12寸的大喇叭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舞台、演出用的专业音箱给拆散了,应该还有一个12寸的大喇叭箱体

这是高音喇叭加中低音喇叭组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高音喇叭加中低音喇叭组合吗

看你拍的第三张照片,应该是KTV里面的音箱,做工还可以,三个中、低音,两个中音,一个高音的组合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