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四分之一火力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06):
如图,左下角四分之一火力小,换火盖也一样,说明左下气孔出气有问题。老方太,找不到原装配件,不知道换别的四螺丝炉头行不行,另外也不知道自己换会不会漏气

网友:
调节开关堵了或者减压阀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有杂物堵着燃气出气口了,用吸尘器怼着那四个小燃气口猛吸几下试试

网友:
超过8年强制报废换新了吧

网友:
估计都堵了吧。

网友:
大概率堵了

网友:
找个曲别针掰直了捅一下那些出气孔就好了。

网友:
建议换新,最起码换灶头。

网友:
合适的小钻头手工通~~~~

网友:
按照国标,灶具、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为8年

网友:
你这4个出气口 , 刚好1/4小 很明显左下角那个堵了呗

网友:
应该是堵了

网友A:
锈完了,里面堵了或者漏气了
更换灶头吧
还能顺便升级猛火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202-1-1.html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调节开关那里的出气管或孔堵了,找根瓦签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锈完了,里面堵了或者漏气了
更换灶头吧
还能顺便升级猛火的

找了几天,没找到4螺丝的炉头。不想在不锈钢上开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