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量产报错FAIL,还有救吗?

楼主(2024-01-06):
金百达512G pssd usb3.1接口  挂在电脑上基本7x24 今天突然无法识别   主控88nv1120+asm235cm  闪存颗粒雷克沙29f2t08emhaf    只有这个asm的量产软件能识别容量16M量产报错 插电脑能发现硬件无盘符,短接软件能识别  88nv1120的几个软件都试了无法扫描到硬件。

网友:
你贴个祥硕桥接主控固件更新失败的图是什么意思?短接2脚重新刷固件可救活。至于1120,开卡是玄学,时而能成功时而报错失败~

网友:
这个不是固态的程序,而是转接卡的固件升级程序

网友:
这种我没开成功过

网友:
ASM有是USB桥接的芯片固件刷写程序。NV1120用的是另外的开卡工具,目前我还没有看到B16,B17的开卡固件

网友:
又一个被某贴忽悠的娃

网友:
可寄来代开

网友:
为何我的用祥硕工具识别不到硬盘呢?用马牌88nv1120工具就可以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