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房网络配置求助····

楼主(2024-01-06):
自建房。入户光纤在1楼

1楼配置6个网络摄像头
2间店面 配置4个网络摄像头 预留2根网线到1楼弱电箱
顶楼自用。配置4个网络摄像头 预留2根网线到1楼弱电箱

现在1楼弱电箱有6个摄像头网线4个店面跟顶楼预留的网线 1根隔壁仓库录像机网线
想1根光纤 实现全部上网

1楼弱电箱需用交换机。店面也需要。4 5个电脑  顶楼也需要交换机  大侠们该如何配置
光猫-企业级路由-交换机  然后店面跟顶楼的交换机直接汇聚到1楼的交换机 然后店面跟顶楼再用路由实现网络覆盖

哦对了。移动改了光猫超级密码。现在没办法把光猫改桥接模式,是不是路由好坏也不重要了。

网友A:
光猫(咸鱼有超密卖的),路由器,监控用一个16口的交换机,剩下网络用一个交换机,如果要一个网络的话可以搞个mesh,便宜就用tp的,,,,

网友B:
如果 线集中,交换机就一个,线分散,那么一个集中点一个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咸鱼有超密卖的),路由器,监控用一个16口的交换机,剩下网络用一个交换机,如果要一个网络的话可以 ...

超密可以找在运营商要,无线mesh成本最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 线集中,交换机就一个,线分散,那么一个集中点一个交换机。

监控最好不要和自用网络用一个交换机,监控一直有很大的数据流,会影响正常使用网络的数据传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监控最好不要和自用网络用一个交换机,监控一直有很大的数据流,会影响正常使用网络的数据传输 ...

是的最好监控都集中在一个交换机,然后再接入主路由.不过既然是家用,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好监控都集中在一个交换机,然后再接入主路由.不过既然是家用,问题应该不大. ...

14个监控,加录像机,加一个到主路由,正好16口交换机,然后其他在放一个两个交换机

网友:
顶楼一条网线接一个交换机连接监控,二楼一条网线接监控,一楼一个交换机连接录像机一楼监控和二楼顶楼监控,光猫一楼接一个企业路由网管交换机,网管交换机划分网段

网友:
自住电视墙进线最少3条超五以上。

网友:
外网跟监控最好做隔离,物理隔离或者vlan都可以,不想设备太多就直接一台24口支持vlan隔离的千兆交换机搞定(所有摄像机和预留网线都直通弱电箱的情况下),如果对命令行不太熟悉,可以选购支持web配置的产品。

网友:
费那个事,卖监控的包安装,让他们搞就好

网友:
主路由最好上爱快或者高恪有流控的,必进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不下载的,其他配置都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了,必进点位不是很多不用考虑分交换机单独处理业务

网友:
假设:摄像头是POE供电且是内网自行搭建录像机。预留的网线是摄像头之外的普通通网设备。
顶楼:POE交换机6口*1;普通交换机N口(视情况自行调整)
作用:4台摄像头+预留的其中1根的网线接在POE交换机,一共占用POE交换机5口;预留的其中一根网线插在第二台普通交换机。

2间店面:POE交换机6口*1;普通交换机N口(视情况自行调整)
作用:4台摄像头+预留的其中1根的网线接在POE交换机,一共占用POE交换机5口;预留的其中一根网线插在第二台普通交换机。

1楼:POE交换机8口*1;最少4口的录像机;光猫;最少4口的路由(如有额外设备接入,自行添加适配口数的交换机)
作用:6台摄像头接在POE交换机后,在加一根网线至录像机;录像机加一根网线至4口路由;路由在加一根网线至光猫。

摄像头、POE交换机、录像机总结:顶楼、2间、1楼共需3台POE交换机,每层POE交换机需要新增1根网线插在录像机内,录像机新增1根至3口路由。
交换机、路由、光猫总结;顶楼、2间的各其中1根预留网线接在4口路由;光猫新增1根网线至4口路由。此时4口路由全部插满。

路由建议;光猫既然不能改桥接,那就不管。新增一台主机(只要满足4个网口,什么x86主机都行),自行制作爱快软路由配置。通过上述物理方式,将摄像头和其它设备的网络分开,且总设备量不超过254台,那么所谓vlan对你就可有可无。

网友:
不差钱直接上阿鲁巴无线AP,只要主路由不出问题,一年也不用维护几次。

网友:
现在都是无线连接了吧

网友:
设置不同的VLAN,用POE交换机,简单易设置,完事

网友:
线材集中,设备集中,方便故障查找,保持设备干燥整洁,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原来是自建房,我看成了自建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