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拖拖拉拉修个二十多年前的Aosailo音响

楼主(2024-01-07):
2019年就坏了的,当时整流桥鼓包,用几个二极管代替结果管子巨烫,输出全断开了就剩俩电容还是烫,已经这么简明了还整不明白就放弃了。现在想想可能那几个二极管中有坏的。后来直接买了俩个单声道的tda7293,合起来双声道,电源直接并联的,可能这个原因?底噪很大!而前级也没用上就不能调音量,这玩意儿发热还巨大必须加风扇。这过了几年用了几次忍受不了觉得修好原装的,等着红包买了2对管子和整流桥无脑换上就好了。其它没怎么坏。把我某年当料拆掉的电阻电容补上,还好上面有丝印。
顺便给内置一个蓝牙模块,外置拖线还要供电还要开关麻烦。二十多年前我买个蓝牙耳机300多块比这音响还贵,如今买个蓝牙模块3块钱包邮的,到前级的供电是两个稳压二极管稳压够串联的24V,原来一个电阻560一个300,还不对称电流算下来只有几毫安,因为要带蓝牙模块可能供电不够,并了几个小电阻最后270欧。蓝牙模块用USB表头测试,5V耗电10~20毫安,蓝牙模块的供电负极与输出地相连的,但是前级的供电是与地分开的,24V直接供电了两个运放。那我就取地原来的12V,最开始用了一个78L05降压结果啸叫,可能是没加对应电容的原因,改用稳压二极管供电就没有啸叫了。自此就基本完了,固定前级面板的螺丝时间太久都锈断了,没有电钻扩孔取不出来,不想另外打孔,就用泡沫胶粘上。
测试时只接了一个喇叭,声音调到最大放音乐功耗有40多瓦,待机就近10瓦。有点不爽的是每次连上蓝牙会有那一句英文the bluetooth……山寨感浓浓。

网友:
修好后可以进陈列馆了

网友:
山寨味很浓啊

网友:
山寨味很浓

网友:
二极管发烫肯定是二极管的问题,或者是接线有误!

网友:
有没有试一下2个滤波电容是不是正常?直接拆了滤波电容看看还发不发热?如果还热不是二极管有问题就是接返、错接或电路板有大的漏电可能,如果不热了,那换2个滤波电容吧,这电容漏电大的可能还是很普遍的。

网友A:
这音响不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音响不太好啊

能响就行,一年还没听俩次。tip41+42感觉比10块钱买的tda7293耐听一点,那个可能是没有前级和供电不足的原因。普遍人年龄大了就不喜欢很大声的吵闹声

网友B:
玩电子的手里没俩桥?二极管有独特的音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电子的手里没俩桥?二极管有独特的音色吗?

还真没有2个,你一说我赶紧想起淘宝还有8毛红包添2毛买了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