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 BGA152 16贴有两个CE识别不了(已找到原因)

楼主(2024-01-07):
事情的起因:
把四个建兴的LCH-128V2S合并成了两个256G,剩下的8贴板子一个做了512G的9DDL,一个做了512G的L06B。最近那个512G L06B的固态识别不了了,我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是个二百五。其实它并没有坏,而是不那么容易识别到,需要直接插在电脑的后置USB口上,这是我报废了一片建兴8贴板子后得出的结论,一切回到原点。而且为此拆了256G的其中一个。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另外一个256G也拆了,得到16片SKHynix 32G 2CE MLC闪存,有了把它们装到SM2246EN 16贴板子上的想法。

现在的问题:
昨天,板子到了,迫不及待的熬夜焊接了上去,结果总共32CE,有两个CE识别不了。装主控面上部4个闪存的时候是正常的,装背面上部第一个的时候就有一个CE识别不到。当时我想可能是CE跳线的问题,没有太在意,一口气装满后再看,结果总共有2个CE识别不了。

我翻出电路图,设置RCE1、RCE3安装,RCE2、RCE4不安装,无效;安装所有奇数RCE,不安装所有偶数RCE,无效。

这些闪存拆下来之前都是好的,我全部重新植球,并用自己组装的加热平台配合热风枪焊接,个人觉得不太容易出现焊接问题。

所以,发帖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会出现在哪里,谢谢啦!

2024-01-09更新:

又买了一个板子,把闪存全部拆下来植球,焊一个用软件看一下CE,最终确认是有两个闪存各爆了一个CE,跟板子没有关系......然后分析了一下,这些闪存搬了好几次板,我用的是无铅锡膏,温度较高,其中有几个闪存还被拿去做过U盘,焊接次数过多导致爆了CE。手上没有多余的闪存了,只好暂时开12贴384G,等凑到2个闪存再开512G。

两个爆CE的焊到903双贴板子上去了,做了个32G的U盘。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直接没看懂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两颗2aycht1,ch1的ce1识别不到,当时也没别的板子,我给他屏蔽了开的卡,速度和容量都小了一半用的。

网友:
可能温度没控制好,,高温下有的颗粒内部接触不良。或者是开卡软件设置的问题,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七彩虹ss150板子掉焊盘不认ce的路过

网友A:
那就换个板子,买新板都有可能带故障何况就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板子,买新板都有可能带故障何况就板子

我也考虑换个板子了,有可能板层有问题。

网友B:
重植主控试试,还不行可能是板底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植主控试试,还不行可能是板底有问题了

重新买了板子了,不想动主控了。那个被我搞坏掉的建兴8贴板就是被我搞主控废掉的,板子放久了,受潮了,没有放在加热平台上加热几个小时,直接用风枪吹,然后听到啪啪几声,板层就出问题了,一个通道直接没了。换了两个主控也一样。所以这次动手之前把板子用加热平台加热了几个小时,没有出现那样的状况。

网友:
重新焊一下再试试吧,我有碰到过板子有问题的,认不到CE

网友:
换个新板子吧!

网友:
这个预热  唯独不好的就是单面热一面散热  做不到全方位恒温  结果就是烤久了板子变弯  变黄  鼓包  我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