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日4812铅酸水电瓶充电器挖胶维修好像问题挺简单

楼主(2024-01-07):
新日4812铅酸水电瓶充电器挖胶维修好像问题挺简单

废品大妈拿过来的,他自己的电动车充电用,不好充,最后好像是输出线的问题,换条就解决了。

网友:
这太难搞了,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A:
我见识小了,第一次看到电动车充电器有灌胶。

网友:
灌胶,卖家说是为了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识小了,第一次看到电动机充电器有灌胶。

新国标好象都灌胶了

网友:
充电器很小巧,输出线在护套那儿容易断掉

网友B:
灌胶是为了防水,也是防止你维修。

网友:
这种灌胶的厂家没打算让修吧,坏了直接买新的

网友:
软胶还可以整。。。上次维修一个洗衣机主板,那种透明的软胶很容易挖。不过不小心弄断铜箔了。整好后可以滴蜡
硬胶就麻烦了。。。

网友C:
防潮防震,线剪断换,没必要扣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识小了,第一次看到电动车充电器有灌胶。

我第一次遇到灌胶的充电器是YAMAHA 60V20Ah的充电器,质量挺好的,带抗干扰电路。

网友:
灯亮不充电十有八九输出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胶是为了防水,也是防止你维修。

可能后者是重点。否则厂里的产品很难卖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潮防震,线剪断换,没必要扣胶

好吧,我记岔了,这货没有可控硅,当时也不知道为啥抠脚

网友:
本很简单,现上了胶,一分钟的事干两小时,挖胶挖的手疼,还不好恢复原貌!

网友:
遇到充电器,我首先检查输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基本上是电线的问题。算是拣漏了。其实,遇到这种电线问题的,也不要挖胶,那样太费时。因为坏的地方大都是平时弯曲比较厉害的地方以及插头里面的弹性铜片。打开盒子后,留出适当的长度剪断,焊好包扎好装复就可以了。防折断保护套要保护好,如果新线没有,可以剥离原来的再套上,上点胶就行了。楼主这样修一下,时间成本算进去,比买台新的贵多了。

网友:
在小小的充电器里挖呀挖,挖出小小的胶啊小小的胶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再好的东西也有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