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改一个LM399电压基准

楼主(2024-01-07):
前一阵子温度低,感觉网上买的那个399基准不大靠谱的样子,网上看到矿坛washu这样一篇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47313-1-1.html

好家伙,这不就是我的同款么,这是我这个的标定

确实挺离谱。

然后在washu分享电路的基础上做了修改,用了一片OPA2277双运放,用了12位单刀双掷开关替换了原来的两组拨码开关。
原来一组拨码开关是向上调整,一组向下,这样改完是向上拨向上调,向下拨向下调整,直观一点。
调整电阻网络加了两级,同时在10v输出的基础上用OSOPA1001增加了一组分压,分出2.5/5/7.5三组。
偷懒,分压出来这三组就直接这么用了,没加电压跟随器。
把上面那个399拆下来,放在新板子上

然后,用调整拨码开关到准确的10v,手上4282的直流电压档最准,就以4282为准了

然后测量其他几档输出,2.4996v / 4.9988v / 7.499v,LM399原生输出6.920v,比网上买那个指标还是好很多。

用了两片osopa1001电阻网络,3颗S102低温飘电阻

按4282的显示,要是调整到10.001~10.002左右,其他三个档位基本都能到整数,不折腾了。
业余,随缘布线,能用就行

网友A:
分出1-10v,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出1-10v,不是更好

行倒是行,一圈焊盘容易密集恐惧

楼主:
最后还是把10v抬高了一点到10.002v,这样下面几个就是2.5000v / 4.9997v / 7.500v了

网友:
做工不错的说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的

网友B:
改装又用了两片osopa1001电阻网络,3颗S102低温飘电阻,代价有点高。
4位半用AD588就已经非常好了,自带10V/5V两档输出。
手上两片AD588,编码版本输出分别是5.0001V和10.0003V,AD588AQ输出分别是5.0005V和10.00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又用了两片osopa1001电阻网络,3颗S102低温飘电阻,代价有点高。
4位半用AD588就已经非常好了,自带10V ...

无非就是折腾折腾,不然最省心就是直接一片MAX6350,4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又用了两片osopa1001电阻网络,3颗S102低温飘电阻,代价有点高。
4位半用AD588就已经非常好了,自带10V ...

这个完全就是看着不爽,想拆下来再用用,顺便学一下人家是怎么设计这个微调电阻网络的。。。
s102是拆机件,osopa1001一片十来块,成本确实也有点高。
不过和vishay s102c/k比,osopa1001真的算便宜了

网友:
可以放咸鱼上买了

网友:
输出任意值只能是 voltgen 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完全就是看着不爽,想拆下来再用用,顺便学一下人家是怎么设计这个微调电阻网络的。。。
s102是拆机 ...

osopa1001也15呢,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把10v抬高了一点到10.002v,这样下面几个就是2.5000v / 4.9997v / 7.500v了

...

你这样改是有问题的,LM399天生爱漂了,很难保证短稳在5ppm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装又用了两片osopa1001电阻网络,3颗S102低温飘电阻,代价有点高。
4位半用AD588就已经非常好了,自带10V ...

情愿显示9.99987,也不要10.00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情愿显示9.99987,也不要10.0003

差不多吧,电压值我喜欢多一点

网友:
造价不低,效果不理想,单说10V,四位半的表,完全可以10.000V,稳稳的不会动。
我按照瓦叔的电路,10.0000xV,妥妥的。

网友:
而且,我用的基本都是普通的电阻,比较器还是O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