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冷热水龙头阀芯

楼主(2024-01-07):
这种冷热水龙头阀芯塑料外壳最容易开裂导致漏水已经更换了好几个全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扛不住

网友A:
找到原因没有,估计是那些红色橡胶圈不好用了!

网友B:
太阳能用的吧?左右调水温,向上拉开给太阳能上水,
夏天太阳能的水温近百度了!冷冷热热,扛不住了!

网友C:
塑料严重开裂,宣告报废。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也有可能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没有,估计是那些红色橡胶圈不好用了!

橡胶圈就是要靠塑料外壳压住才不会漏水的,现在塑料外壳开裂了橡胶圈也就松动了所以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用的吧?左右调水温,向上拉开给太阳能上水,
夏天太阳能的水温近百度了!冷冷热热,扛不住了! ...

洗菜盆冷热水龙头和燃气热水器的也是用这种阀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严重开裂,宣告报废。没有维修价值了。

是呀,这个配件也不贵我一般买十多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D:
所以这玩意没有不锈钢或者铜的吗

网友:
塑料外壳开裂了橡胶圈也就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这玩意没有不锈钢或者铜的吗

冷热混水的阀芯我是没见过有,单路阀芯有不锈钢的也有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这个配件也不贵我一般买十多元的就可以了。

网上随便几元钱的也没这些问题,你来不来10多元就这些问题,咋了呀,人品问题啊

网友F:
这是塑料外壳用料太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随便几元钱的也没这些问题,你来不来10多元就这些问题,咋了呀,人品问题啊 ...

之前坏的阀芯不是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塑料外壳用料太差了吗

可能是的也有可能是老化了都是用了很多年的了。

网友:
有合金款外壳的就是贵一些

网友:
我的脸盆龙头就是哗哗窜水掰不动阀柄,拆开见到芯子的透明塑料壳子碎了,锌合金龙头也烂的一踏糊涂~那些白色泥状锈真的很恶心,只好把淋浴喷头支在盆边应急。

网友:
这个是便宜买的吧?储水式热水器正常75度左右,我的改到它90多度来用,换个几十的阀芯也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按使用寿命和阀芯花费来说还是更宜的性价比高(自己动手不算人工)

网友:
冷热交替,塑料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