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ovita马桶盖,坐上去没有感应了,怎修呀?

楼主(2024-01-07):
novita马桶盖,已用了4年多了,今天坐上去没有感应了,怎修呀?

网友:
先断电复位一下。

马桶盖故障大部分都是因为进水。

网友:
坐便器圈上感应开关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A:
这玩意出的是凉水还是热水?

网友:
没修过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出的是凉水还是热水?

恒温的,温度可调,可以减少得痔疮!

网友:
可能时屁股温度不够,吃点老母鸡炖人参再试一下

网友B:
为何贴绒布,会不会是它的原因

网友:
我坐上去拉不出来

网友:
冲洗后 ,干净么?还要用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贴绒布,会不会是它的原因

都正常使用4年了,现在才觉得是绒布的问题

网友:
建议去掉绒布试试

网友:
是不是转轴位置线断了

网友:
拆开看看,没准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需要找一个备用的盖,要不拆开了装不上,耽误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修过了,座圈为了防水,是用胶水封闭的,拆不开。也就是说:如果坏了就换整个座圈。算了,我已用了4年多。也该报废了,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修过了,座圈为了防水,是用胶水封闭的,拆不开。也就是说:如果坏了就换整个座圈。算了,我已 ...

这玩意多少钱啊,好用不?出热水喷嘴会不会结垢?是不是有一小段凉水后才出热水?

网友:
马桶都高科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