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冷热水管间距不对,花洒该怎么安装?

楼主(2024-01-07):
之前看装修工人安装花洒很吃力,除了扳手还用了榔头,估计冷热水管间距有点问题或不在一个平面。那么以后如果自己买新的花洒换上,该怎么安装,总不能也是硬来吧

网友:
有双丝曲脚啊

网友:
ppr管没这问题吧?用的铁管?

网友A:
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玩意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玩意

好早就有了啊,不过现在装修,这种混水热熔件都是一体的标准尺寸了,曲脚就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玩意

笼头会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早就有了啊,不过现在装修,这种混水热熔件都是一体的标准尺寸了,曲脚就用的少了。 ...

这个双联弯头虽然很省心,但要看工人的施工顺序是否合理,如果工人是排完管子后再把双联弯头接上,感觉会带来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