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iskGenius真能修复固态盘吗

楼主(2024-01-07):
    本人一块240g sata固态盘不良块很多,有警告.经dsg长达40+小时修复,居然全部

修复.只有优和良了.放了几天复测仍然如此.这就修好了吗.

网友:
只要不是物理坏块,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A:
你是怎么修的,我也有固态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反复测试,通不过的就替换了吧,ssd有保留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修的,我也有固态有问题,

打开dsg软件,找到磁盘扫描修复,先扫描后修复,我是直接先修复,再扫描检查,反复2次就好了.
我这个盘是win7系统盘.修复后数据都还在,直接用回去.一切ok. 原先是开机变慢了,修复后就好了.

网友:
改天我也用DiskGenius试一试。

网友:
曾经一块笔记本老式硬盘,MHDD测N多坏道,被判过S刑了,连低格也弄不了....最后用DiskGenius修好装回系统...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
重新开卡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可能要专业版的才行,物理上的坏道是不可能修好的,最多给你屏蔽了。

网友:
我也有个老固态需要修复,一会儿试试

网友:
今天也试试修下,

网友:
颗粒坏了就完蛋,dg是处理机械的

网友:
DG还有这功能,我一直以为是恢复数据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今天才知道 ,
dg 修复磁盘,
也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机械硬盘有坏块了,用这个试试

网友:
平时只用来做分区用,看样有点小用了,下次试下!

网友:
还能这样用啊

网友:
可能是消除了固件里的标注,物理消耗是必然的,不可能逆向修复的!!

网友:
想多了,能恢复数据倒是真的。所谓的修复就是低格填0后替换坏块,遇到体质差的,填0过程中直接报废了。有能力还是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