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神奇的24v5a电源

楼主(2024-01-07):
神奇之处就是上一面我还在用着,结果拆开让我震惊! 电容脚都烧穿了

上文是这样子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318-1-1.html
从净水器上拆下来后空载车了两个电压一个37v一个38.5v 一个有点噪音

网友A:
牛,这样都不炸.去年家里空调控制板爬一个壁虎进去把驱动板的igbt炸了,板子烧了个大洞,花了700大洋换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这样都不炸.去年家里空调控制板爬一个壁虎进去把驱动板的igbt炸了,板子烧了个大洞,花了700大洋换了一块 ...

找它索赔啊

网友:
引脚虚焊接触不良发热烧的,顺便测一下初级那个大电容和次级输出端几个电容的容量是否缩水严重,严重的话换掉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次级电容要高频低阻的

网友:
另外24V的电源空载30多伏有点不正常,需要检查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这样都不炸.去年家里空调控制板爬一个壁虎进去把驱动板的igbt炸了,板子烧了个大洞,花了700大洋换了一块 ...

壁虎烤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这样都不炸.去年家里空调控制板爬一个壁虎进去把驱动板的igbt炸了,板子烧了个大洞,花了700大洋换了一块 ...

我关心壁虎死了没?

网友:
板子烧的黢黑

网友:
空载不正常

网友:
空载电压不正常估计跟光耦旁边烧糊的电阻有关,测一下阻值跟所标值是否一致,这个地方两个电源都烧糊,可能是设计缺陷,照理不应该烧

网友:
这也不是你拆开引起的呀!只能说开关电源IC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这样都不炸.去年家里空调控制板爬一个壁虎进去把驱动板的igbt炸了,板子烧了个大洞,花了700大洋换了一块 ...

壁虎大面积烧伤,要你赔了吗?

网友:
像打印机电源。

网友:
烧的挺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壁虎死了没?

直接渡劫飞升

网友:
看着像虚焊引起的

网友:
外壳密封好,糊味出不来。

网友:
杂牌就是这样

网友:
烧的都焦糊啦!

网友:
确实神奇。能修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