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全协议充电器”让我完全没有了拆机的兴致…

楼主(2024-01-07):
这得多大的铁块才可以6个面全部都可以用磁铁吸附啊?口子和插头都是铁的…后入K5镇楼…

网友A:
2.4a时压降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a时压降还可以啊

电压啥的倒是没得说,2.5a时电压是6.3v…给红米K30可以20w充电…这个15w是我的红米not8pro的数据…就是铁太多了…

网友:
除了贴插头之外内部还有配重铁板吧?虽说变压器磁芯也会吸住磁铁但是没这么大力吧?

网友:
磁铁能吸就这样吧,充电头能用就行

网友B:
充手机的电源都是使用的原配没坏过。至于偶尔红包买的都当5V灯的电源。

网友:
有20w还是不错

网友C:
是太假了吗?
假货在高科技面前无所遁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手机的电源都是使用的原配没坏过。至于偶尔红包买的都当5V灯的电源。

这几年也就送人和瞎折腾撸了20个5v2a的酒店充电器,和前几天撸的40w的5v8a的充电器,其他的都是捡来用的…5v8a的属于现在的日常给手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太假了吗?
假货在高科技面前无所遁形!

也不能说假…人家有用铁片做散热片的选择…反正我是不可能买这种的…给手机充电我只用5v2a的…

网友D:
拆了也是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也是配重

所以说就不制造垃圾了…

网友:
唉!现在的货以次充好的太多了,不过价格整的也可以。

网友E:
充电头目测没有线损补偿,对付着能用,后面的手台不错

网友:
山货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头目测没有线损补偿,对付着能用,后面的手台不错

手机充电情况下没法拍到电流表,我这个红米只能支持6.3v2.5a左右的速度…手机一旦唤醒亮屏充电就只有5v0.5a了…还不如我普通的5v2a的头子…

网友F:
66w是型号!比我这个15V3A电源好!我的连铁块都省了!实测只有18W,还是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66w是型号!比我这个15V3A电源好!我的连铁块都省了!实测只有18W,还是输入功率 ...

你这个壳子不错…功率计多钱买的?有链接么?

网友:
k5几个意思?刷的啥固件